一个TTL方波0101信号通过运放进入耳机发出滴滴声?(后续)

楼主(2015-09-11):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直接用FPGA的IO口输出1KHz的0101方波信号(理论上0101方波的正弦波谐波成分是无限多的),电平是3.3V的,中间用可调电阻分了一下电压,耳机用的是普通手机的耳机,将0101信号串一个电容直接输入耳机TIP-RING接口,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变频率输出的话也可以听出明显的不同。算是给大家一个结果的回复吧。

网友A:
跟我设想的一样,把频率调到高音频段,会变成沙沙声,刺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设想的一样,把频率调到高音频段,会变成沙沙声,刺耳得很。

比较让我吃惊的是,FPGA驱动能力那么弱的IO口都能让耳机发声音,后来还在一个小音箱上做了实验,同样能让音响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让我吃惊的是,FPGA驱动能力那么弱的IO口都能让耳机发声音,后来还在一个小音箱上做了实验,同样能让 ...

你这个耳机是磁电式耳机(动圈式),其电-声转换效率是比较低的。如果用电磁式(动铁式)耳机,效率更高,通常几个微瓦的电功率已经相当响。

网友C:
耳机的灵敏度大约80~130 dB/mw这个量级,1毫瓦的声音已经相当大了,7.9毫安的电流在16欧的耳机上的功率大约为1mW,就能产生这个量级的声音。0.79毫安的电流在16欧的耳机上的功率大约为0.01mW,声压下降20分贝,到60~110 dB/mw这个量级,也不小。

网友D:
但是为什么是“嗡嗡”的声音?
1KHz难道不应该是“嘟”或者“嘀”那样的声音么?

网友A(点评):
以上的声音是二种音色,同 一种音色怎么会有你认为那种呢?

楼主(点评):
我的理解方波信号的信号成分很多,相当于一个基准频率波和无数个谐波成分组成,所以和单频信号出来的音色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让我吃惊的是,FPGA驱动能力那么弱的IO口都能让耳机发声音,后来还在一个小音箱上做了实验,同样能让 ...

耳机的灵敏度很高,1MW已是很响了,至于音箱,是有源音箱吧,如果单纯的接一个YANG声器(8欧)会不会发声呢,(一般灵敏度跟耳机比,低多了),因为振圈质量大,WAN性也大,驱动有点难)。

楼主(点评):
是的,的确是有源音箱,单纯的扬声器可能不行。。因为没有设备,并没有做扬声器的相关实验。

网友D:
因为我没有试过1KHz是“嘟”还是“嘀”,但是我觉得不是“嗡”

网友B:
声音很难用文字形容。
长号和圆号,谁能用文字说明声音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耳机是磁电式耳机(动圈式),其电-声转换效率是比较低的。如果用电磁式(动铁式)耳机,效率更高,通 ...

原来是这样,谢谢分析,我对耳机音响的工作原理还是不太懂的,属于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的灵敏度大约80~130 dB/mw这个量级,1毫瓦的声音已经相当大了,7.9毫安的电流在16欧的耳机上的功率大约 ...

谢谢层主分析,我其实不太懂耳机等工作原理。。。今天又长知识了。不过对这个单位有点不太理解dB/mW?是信噪比吗?dB/mW和dB·mW这两个单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层主分析,我其实不太懂耳机等工作原理。。。今天又长知识了。不过对这个单位有点不太理解dB/mW?是信 ...

dB/mw这个是耳机的灵敏度单位,表示把电能转化为声能的转换效率,耳机灵敏度一般用每毫瓦的电能转换为多少声压(dB SPL)表示。 喇叭一般用d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mw这个是耳机的灵敏度单位,表示把电能转化为声能的转换效率,耳机灵敏度一般用每毫瓦的电能转换为多 ...

:handshake

网友E(点评):
莫非要象听音乐一样来听0101信号发出的响声的音色。

网友C(点评):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吧,可试试PWM或PDM法

网友C:
以前的矿石收音机,就一个天线和谐振回路,再加块石头,就把耳机弄响了,连起码的电源都不要。想必满空间都充满了正能量: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矿石收音机,就一个天线和谐振回路,再加块石头,就把耳机弄响了,连起码的电源都不要。想必满空间都 ...

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跨大西洋的无线通讯,信号的接收就是矿石机加耳机,没有放大器,也不用电。当时还没有电子管,晶体三极管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跨大西洋的无线通讯,信号的接收就是矿石机加耳机,没有放大器,也不用电。当时还没 ...

是啊,马可尼同志整的这家公司现在都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马可尼同志整的这家公司现在都在。

改组过好几次,名称也改变过几次。

网友B:
多数人关心某某事物是谁发明的,例如无线电倒底是俄罗斯的波波夫发明的还是意大利的马可尼发明的。
然而好像从没有人关心过矿石机里面的矿石检波器是谁发明的。其实14楼nethopper说的“加块石头”才是电子技术的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