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智能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1):
315的没弄过,传输数据率低的话肯定用433, 2.4G是用来传输大数据的,但是穿墙、传输距离、抗干扰肯定比433差。 给客户做过的很多433M天线,都是民用产品,空旷场地轻松测试100米,如果结构比较大点的,200米传输距离都没问题。最主要穿墙衰减比2.4G要小很多,这对于室内环境来说很重要。而且433模块成本比2.4G的也要便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15的没弄过,传输数据率低的话肯定用433, 2.4G是用来传输大数据的,但是穿墙、传输距离、抗干扰肯定比433 ...

不过2.4G的能做个APP用手机控制,但一般手机貌似没有433M频率吧

网友B:
433能用,470就能用,315,433,470差不多,但是控制开关来说肯定比2.4g要好,距离远,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