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Debuge

楼主:
在调试STM32F030K6T6的片子发现问题,程序可以下载到片子里,但没有工作起来,debuge一下发现程序好像停在RCC这块执行不下去了,见附件图,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图像  (526.72 KB )

网友A(2015-09-11):
是不是时钟没有选对,我用这个片子没问题啊

网友B:
检查一下时钟的配置,比如程序用了HSE,但你的板子上没有外部时钟。

网友C:
应该是楼主的电路板上没有外部晶振,ST的库是默认外部晶振是存在的。

楼主:
我设置了启动内部时钟,但新的问题出现了,debug 出现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0xFFFFFFF,程序执行不了。

网友C:
启动内部时钟代码有问题

网友D:
程序跟踪下,看执行到哪一步了;

楼主:
之前用的是ST-LINK调的,今天换了J-LINK调试就好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