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是新手,学习中遇到问题,希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5-09-11):
我是一名新手,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自己写一些程序。昨天刚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注释的写法,与这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注释。。只能注释一行,也就是现在这一行

/*

可以注释一块,只要介于两个符号之间就可以了。

注释。。。

注释。。。

*/

网友B:
// 是C++中用的,现在大多C99编译器都是支持的,C99之前少部分可以支持,优点就是方便

网友C:
单行用//
多行用/*之间的不参与编译*/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帮助!让我开始明白了。: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帮助!让我开始明白了。

但是,对于新手,建议你再程序中用//注释。在文件的开头用/*  */注释,因为用前者,可以用MDK中的批量屏蔽工具加上屏蔽和取消。

网友E:
路过的表示不太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