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link调试stm32f030r8t6遇到问题

楼主(2015-09-11):
最近使用st-link调试stm32f030r8t6遇到烧写完成之后不能进入调试状态,提示TRACE HW not present,点击确认,提示错误:Erron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 Debugger aborted,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知道的吗?

楼主:
版主在吗,好郁闷啊,有的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再也无法烧写了,有的板子可以照样烧写,就是不能仿真,
编译结果是:Program Size: Code=53706 RO-data=2722 RW-data=356 ZI-data=4404  ,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好好查下BOOT0的脚置高了?最好,原理图的脚位功能与原厂的SHEET去比较,才能查出问题,可能画原理图符号时,没有画好导致的,单从原理图与板图入手可能查不出问题。

网友B:
看下BOOT,复位,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是这样的,我写入另外的程序,是可以仿真的,可以确定是软件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开始怀疑是A13和A14的设置不对(误设置为输出了),后来修改之后,还是不能仿真,可以烧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写入另外的程序,是可以仿真的,可以确定是软件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开始怀 ...

jtag接口的管脚是否有复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