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单片机在上电时ADC端口检测到40V尖脉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开关电源+DC/DC模块降压,在关机时在LT1085-3.3输出端检测到50V左右尖脉冲..。
ARM芯片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造成ARM端口损坏?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2015-09-11):
有干扰 但是实际的应该没有那么大,要不然东西早坏了

网友B:
开关火花直接干扰探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