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记录脉冲次数,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09-11):
问题如题,在不使用单片机的前提下,记录TTL脉冲次数,在固定次数后给一个+5V的高电平。TTL脉冲时间在30ns左右,求高手解答。我目前使用了74LS160的一款计数器调试,结果不如人意。 有类似IC或者原理图更好,感激不尽。

网友A:
用单片机是最省事的,况且单片机如今这么便宜,为什么不用?
纯用74系列芯片也可以实现,但成本和体积要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是最省事的,况且单片机如今这么便宜,为什么不用?
纯用74系列芯片也可以实现,但成本和体积要大 ...

感谢你的回复,使用单片机自然是方便很多,不过普通的单片机几M的速度跟不上要求,用高速的片子成本又会增加,所以很苦恼。

网友B:
F系列快些,74F1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使用单片机自然是方便很多,不过普通的单片机几M的速度跟不上要求,用高速的片子成本又会 ...

问题在于脉冲重复的频率或者脉冲的间隔时间(周期)而不在于脉冲的宽度。如果脉冲间隔时间够长,可以先将脉冲展宽。

网友C:
TTL脉冲时间在30ns左右

确实高了些,你可以用速度更快的逻辑IC。

话说计数(分频)器也就第一级要求高,二分频、四分频之后的计数器就要求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