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开启labview之旅

楼主(2015-09-11):
决定从今天开始向版主学习labview,开启labview之旅

楼主:
下面的学习貌似要用到采集卡了
这一阶段让我对lab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就开始有选择的学习
附上前面练习的vi,

楼主:
先把版主的资料下载下来了,谢谢分享:D

建议楼主做成连载的形式供广大网友学习和讨论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版主的资料下载下来了,谢谢分享

个人建议必要时还是得买本书研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必要时还是得买本书研磨一下。

比如呢?

楼主:
第一个程序    比着葫芦画了个葫芦

楼主:
这温度为啥一直是零呢   说好的随机呢@songchenp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温度为啥一直是零呢   说好的随机呢@songchenping

那个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温度为啥一直是零呢   说好的随机呢@songchenping

多多指教

楼主:
就是上图那个温度计 一直显示0

楼主:
这个资料的程序部分没看清楚

楼主:
自己按理解这么画了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按理解这么画了个

像正弦波这种都有现成的模块可以调用的啊。按照参数填写就行了。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正弦波这种都有现成的模块可以调用的啊。按照参数填写就行了。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了 ...

恩恩   是的   按照模块还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这个资料里的流程图好像失真了

楼主:
随机数以为寄存器

网友A:
估计是截图出现错误了。这个自己细心一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截图出现错误了。这个自己细心一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恩恩   我就在这不定期上传学习进度了。。这样可以激励我把它学下去

楼主:
LabVIEW入门实例教程,练习2-5,顺序结构的第三帧不知道少了点啥,

按自己的理解画的,匹配时间总是显示0

楼主:
但是在高亮状态下是可以显示是肿么个情况
附上VI

楼主:
@songchenping 版主有困难请求支援,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小喇叭,貌似新版除了 很少有人活跃啊,好像总是麻烦版主也不吧,希望有人看到一起学习进步,相互解决问题
@21ic小喇叭

楼主:
今天继续。。。。。。公式节点
约到一个问题就是x的3次幂的表达问题
开始用教材的x^3表达方式总是输出结果不正确,换成x**3解决了
依然上图

楼主:
多图区图形

楼主:
簇解绑捆绑练习

楼主:
字符串截取扫描,发现一个问题 :不知道labview的函数模块能不能左右或上下翻转,或者能不能改变输入脚的顺序??
网上搜索了一下,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谢谢  多多指教

网友C:
要是愿意合买小草的视频,联系哈,一人一半

楼主:
加载模拟温度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警告
先放这里。。。。

楼主:
/***********************************************此处是分隔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在高亮状态下是可以显示是肿么个情况
附上VI

这个问题加上延时就解决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