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GD32f205ZE 无法下载

楼主(2015-09-11):
情况:画了stm32f205ze的板子,正常使用。然后用gd32f205ze替换,更改相应引脚后,无法下载。求助。谢谢。
更改引脚如下:
1.更改30脚 原来接3.3V,更改为接GND
2.更改71脚 原来接电容,更改为接GND
3.更改106脚 原来接电容,更改为悬空
4.更改143脚 原来悬空,更改为接GND
环境:

系统

系统

keil 版本

keil 版本

Jlink版本

Jlink版本

设置:

Jlink 配置

Jlink 配置

keil 下载配置

keil 下载配置

现象:

keil 报错

keil 报错

keil 下载时输出信息

keil 下载时输出信息

电路:

cpu电路 已更改为适用GD32

cpu电路 已更改为适用GD32

cpu 辅助电路

cpu 辅助电路

楼主:
Jlink Vcc已经在Jlink内部链接3.3v   gd32f205芯片各电源引脚已经测量过,电压正常。

网友A:
GD32 的编程算法和 STM32 是不同的, 去下载和选择 GD32 的算法文件吧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ST的库和算法。你下载GD的库文件,随便打开一个例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 的编程算法和 STM32 是不同的, 去下载和选择 GD32 的算法文件吧

谢谢,,版主,,只是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这里只有1系列的MDK导入文件,没有2系列的,,版主那里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ST的库和算法。你下载GD的库文件,随便打开一个例程就OK了 ...

谢谢,,
刚开始用,,不知道还要换GD的库,,而且也没找到GD32F2xx的算法。库是有的,,我想这个应该不影响下载的,,所以没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只是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这里只有1系列的MDK导入文件,没有2系列的,,版 ...

用1系列的那个就行,xxCDEFG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系列的那个就行,xxCDEFG那个

谢谢,现在就用1系列的配置文件在使用,但是下进去直接硬件错误,
而且发现,GD32F205的DMA还停留在STM32F1系列的阶段,,这可如何是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就用1系列的配置文件在使用,但是下进去直接硬件错误,
而且发现,GD32F205的DMA还停留在STM32 ...

算法没有问题,如果出现hardfault,请检查下代码是否正常。或者尝试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先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D:
GDF20x系列居然无法导入自己的型号,官方也没放出增加的pack包。算法文件也没有

网友D:
楼主可以找技术支持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法没有问题,如果出现hardfault,请检查下代码是否正常。或者尝试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先确保硬件没有 ...

我现在发现代码肯定不对的,因为GD的2系列和ST根本不兼容,
唉~代理也没个提示,直接让下代码,别说下不进,下进去也铁定跑不起来啊~~
我这在改代码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F20x系列居然无法导入自己的型号,官方也没放出增加的pack包。算法文件也没有 ...

没有包,没有说明文件。
另外,你如果是从STM32F2xx移植过来的,要小心,GD的好多寄存器和ST的不兼容的。
很多代码要重写的,我也是换了库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找技术支持问问!

电话打到了北京,,目前还没有回复~~
感觉节省了器件成本,浪费了人力成本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话打到了北京,,目前还没有回复~~
感觉节省了器件成本,浪费了人力成本啊~~ ...

匆匆的退出了芯片,售后和技术支持没有搞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匆匆的退出了芯片,售后和技术支持没有搞好。

看来F2系列的摊子还没有铺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匆匆的退出了芯片,售后和技术支持没有搞好。

再等几个月再进来,现在103的上面替代吧

网友D:
可以用ISP进行下载的,有人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ISP进行下载的,有人已经试过了

已经可以了,,就是因为没有安装编程文件。。

网友B(2015-10-25):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就是因为没有安装编程文件。。

好粗心大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来F2系列的摊子还没有铺开。

是了。11月份据说才量产芯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再等几个月再进来,现在103的上面替代吧

等成熟了再进来,不着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了。11月份据说才量产芯片了。

:dizzy:还没量产就推广了,什么支持也木有,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