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单片机内部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如何滤波与整形

楼主(2015-09-11):
用单片机内部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用软件滤波要咋做是不是麻烦呢?会不会丢失脉冲,不用软件滤波采用硬件滤波与整形,有谁做过,整形7414应该行,滤波用电容也可以。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吗?检测最大频率32K脉冲输入量

网友A:
有干扰脉冲才需要滤波,没有你滤什么波。

网友B:
脉冲你虑啥波,又不是模拟信号进来

网友C:
如果脉冲信号不规整,影响了计数,也可以通过信号调理电路来调整信号的

网友D:
一般无需滤波,短暂干扰可在信号线并联个小电容到地,比如30P。《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里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E:
你这计数跟滤波扯不上啊。要是处理脉冲信号你得清楚干扰成分,然后再想用什么滤波器。

楼主:
已解决,开始是想滤除杂波信号

楼主:
有时误计数

网友F:
用外部中断处理会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