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C,把3.3变到10v,电流100mA以内的,电路简单

楼主(2015-09-11):
求IC,把3.3变到10v,电流100mA以内的,电路简单

网友A:
这款够简单不?

网友B: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

单独开贴提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大把的 。QQ 394233008

没搞清楚之前,不要乱推荐,你这颗受内部MOS耐压限制,最大输出只有6V,根本不能输出10V,或者说不能简单地实现10V输出。

建议楼主用CE8301, RCR2821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个 **  CE8301可以? 集成MOS材10V , 输出是外部MOS 决定的   要外挂MOS

眼大你的 眼看一下,能看懂不?

警告,不要出言不逊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弄外挂MOS ,疯了还是傻了?

网友F:
刚查了下,找到一款国产的,HM1538,可以3.3变最高20V以上,集成有MOSFE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输入 3.3V  你看不清?

外挂MOS已经决定了,你们的东东不适合楼主,这还需要狡辩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刚查了下,找到一款国产的,HM1538,可以3.3变最高20V以上,集成有MOSFET。

这颗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