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学习51单片机,遇到问题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5-09-11):
我刚开始学习程序书写,完全按照书上的写到Keil中,可就是不能通过。不知错误出在哪里?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t int          //宏定义
sbit led1=P1^0;                    //声明单片机P1口的第一位
void delay1s();                    //声明子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大循环
          {
              led1=0;                  //点亮第一个发光管
                  delay1s();               //声明延时子函数
                  led1=1;                  //关闭第一个发光管
                  delay1s();               //声明延时子函数
          }
}
void delay1s()                     //子函数体
{
          uint i,  j;
                  for(i=500;i>0;i--)       //i=500即延时约500毫秒
                      for(j=110;j>0;j--);
}

显示最后的三句错误:
compiling Text1.c...
TEXT1.C(17): error C202: 'unsignet':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1.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TEXT1.C(18):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TEXT1.C(19):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哪位大师能给看看,到底哪里出错了?先谢谢了!

网友A:
unsigned 而不是 unsignet
第二行

网友A:
第二行, unsigned 而不是 unsignet

楼主:
感谢以上二位老师,原来是我粗心给写错了,这下改过来就好了。谢谢老师指点!:handshake

网友B:
学的内容比较老了,首先,你的单片机好像是10年前出土的,其次,你的延时函数不准,连估计都很难估,《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是今年出的新书,兼容过去的51单片机,功能更强,使用更简单。不存在你那2个问题。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以最新主流的STC单片机典型型号IAP15W4K58S4为主进行单片机从基础入门到高级运用的讲解,基础入门部分归纳整理了很多精干实用的程序,对很多传统单片机书籍没讲清楚但很重要的知识作了详细的讲解,融入了作者独创的很多编程技巧,方便读者在实际运用中更快速的编程,高级运用部分是很多重要的编程实例,从电路原理到代码编写都有详细完整的步骤,只要读者按照书中顺序一步步操作也都可以实现很多精彩动人的实验,当读者完成这些实验后工作能力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本书适用于单片机初学者入门,对已有一定编程经验的产品设计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1单片机主要发展历程:AT89C51(已停产)——AT89S51(已淘汰)——STC89C52(2004年,已落后)——STC12系列(2007年)——STC15F系列(2011年)——STC15W(2014年,最新主流)。
      IAP15W4K58S4是STC15W系列中最典型的型号,IAP15W4K58S4主要特色:高速、宽电压(2.5-5.5V)、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开发单片机产品(单片机本身具有仿真功能),程序保密性好(无法**),程序空间大(64K),RAM空间4K,62个I/O口,4个串口、5个定时器、带A/D转换器、SPI接口、比较器、内部EEPROM、看门狗,价格低廉、学习简单等等。
可加入QQ群进一步学习讨论:QQ群(STC51-STM32):324284310,验证信息: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的内容比较老了,首先,你的单片机好像是10年前出土的,其次,你的延时函数不准,连估计都很难估,《51单 ...

我读书少,你不要忽悠我。我就喜欢你这种一本正经做广告的。

网友C:
楼主遇到问题不要着急问人,你用发帖子的时间琢磨错误提示,也许你自己就搞定了。

网友D:
第二行定义不对!

网友D:
unsignet 改为unsigned

网友E:
刚开始玩单片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楼主要耐心点,过段时间你会发现8位的MCU其实是很简单的,加油哦!

网友F:
拼写错误,楼主你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