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信一段时间,就无法通信,有高手支招没?

楼主(2015-09-11):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设备1上的隔离232,与另一台设备2的隔离232连接,3线连接方式,初始连接工作正常,但是工作1个小时左右之后,通信就突然断掉。设备断点之后重启,通信又恢复正常,但过一段时间(1个小时左右,大概时间,并不精确确定),就又会断开,无**常收发,测量设备1的232,无法自收自发,始终是设备1的232接口出问题,且不是一台设备1出问题,但是设备1和别的设备连接,则没有这个问题,只是和设备2连接存在这个问题。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求各位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bug

网友B:
看看是否有数据区溢出、数组溢出之类的程序错误。

网友C: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在故障发生后一段时间内触摸232接口片,看是否有异常升温,如果有,说明发生了闩扣效应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但这种情况极罕见,且发作具有随机性,不会固定时间间隔。进一步测试可在232芯片的供电回路里加个开关,发生故障后切断232接口片的电源再恢复,如果故障依旧自能说是软件问题,否则才能判断是232接口片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原因。

网友D:
监测故障设备的收发端口波形。

楼主:
上述问题目前正在测试过程中,软件问题目前没有最后排除,目前正在用232调试软件做模拟通信,以便测试是不是和软件有关,但之前的测试也确实验证了硬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次测试,正式软件报故障后,关掉软件,用串口测试软件可以正常通信,第二次测试,确实是无**常通信了,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也无法通信,此外,232片子的15脚跟14脚短了一下,看见火花,即RS232引出的TXD跟GND,奇怪,感觉不应该起火花的,但实验人员在之前也没注意测量这2个设备之间的地电位差,另外一次,经过那些虑波防雷等电路后,在外接的插拔端子插拔过程(插的时候),也出现产生火花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述问题目前正在测试过程中,软件问题目前没有最后排除,目前正在用232调试软件做模拟通信,以便测试是不 ...

电路肯定有问题

楼主:
:funk:232用了十多年了,还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是确认发生了闩扣现象,怎么在电路设计上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