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使用USART1下载程序时出现读保护了

楼主(2015-09-11):
我分别使用了USART1(PA9/PA10)和USART2(PD5/PD6)下载程序,并且设置BOOT0=1,BOOT1=0;当使用ST官网的FLASH loader时,出现提示
我点击NEXT,出现如下窗口

在Target那一选项中只有STM8系列的,没有STM32F4系列的。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又下载了FLYMCU这个软件,编程时出现如下提示:
提示说芯片已设置读保护了,擦除读保护失败,写程序也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使用的STM32F030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跟我的代码启动方式有关?我使用SWDIO下载调试程序时可以的,就是串口下载程序不行,哪位遇到类似问题的人指点一二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
检查一下是不是被读保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
检查一下是不是被读保护了呢?

怎么检查,用SW-DP在线调试是可以的调试的。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搞死了 折腾了两天。
原来是之前用的flash loader 版本太低 使用于stm32f0系 但f4不能使用,现在又在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 可以擦除下载了。

网友B(2017-06-17):
你好,能加你Q交流下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你用错软件了,,,根本不是这个。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