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电动车上的绝缘检测方案

楼主(2015-09-11):
之前试过交流注入,就是在低压端产生一个低频交流信号注入到高压端,再检测注入点的信号幅值
但是感觉检测精度太差了,不同车辆之间得进行详细标定
检测值要通过CAN总线发送给整车控制器
有没有好的方案请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A:
不解,不是有现成的兆欧表、耐压测试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不是有现成的兆欧表、耐压测试仪么?

我没说清楚,是做个控制器装到车上实时检测绝缘电阻值,通过CAN总线发送给整车控制器

网友A:
电动汽车?晃眼看成电瓶车了,突然发现电瓶车都用CAN总线了被吓尿了。不是很了解电动汽车,但是帮楼主多梳理一下需求,等待达人进来。

网友B:
试试这方法:找一个基准电阻测试呢,用一个开关切换,一下测基准电阻,一下测绝缘电阻,两次结果联系起来,得最后要的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晃眼看成电瓶车了,突然发现电瓶车都用CAN总线了被吓尿了。不是很了解电动汽车,但是 ...

谢谢:)

网友C:
标准的耐压测试,绝缘测试

网友D:
既然来了就点个赞吧

网友E:
常见的绝缘材料在不同电压下绝缘电阻是不同的,等效电容更是千差万别,建议还是用直流高压来测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绝缘材料在不同电压下绝缘电阻是不同的,等效电容更是千差万别,建议还是用直流高压来测才靠谱。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