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教:MC9S12 SPI读EEPROM 数据读不到SPIDR里

楼主(2015-09-11):
SPI可以写进EEPROM 也可以读(我写入某个地址的数据再读出来是正确的----用示波器监控SO波形是正确的),但是该数据读不到SPIDR寄存器里,每次读该寄存器内容都是0xff,怎么回事呢,下面是我的代码

SPI_Read_Byte(void)
{

         while(!SPI2SR_SPTEF);
         a = SPI2SR;
         SPI2DR=0x00;
         while(!(SPI2SR_SPIF));
         a = SPI2SR_SPIF;
         return SPI2DRL;

}

SPI_Init(void)
{

         //DDRH=0xFF;
         RDRH=0;
         DDRH_DDRH4=0;
         //PPSH_PPSH4=0;

         MODRR = 0x40;
         SPI2CR1 = 0x5E;
        SPI2CR2 = 0x10;
        SPI2BR = 0x33;

}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空操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