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 VLPS

楼主(2015-09-11):
VLPS-->RUN
Interrupt with PMCTRL[LPWUI]=1 or
Interrupt with PMCTRL[LPWUI]=0 and VLPS mode was
entered directly from RUN or Reset
NOTE: Not all devices have the PMCTRL[LPWUI] bit.

各位大虾这什么意思?我用的KL15,正好是没有LPWUI这个位的,那么如何从VLPS切换到RUN?是不是一有中断产生就回到RUN?

网友A:
如果是KL系列,不需要管这个位,因为KL系列没有这个位。
如果要从VLPS模式唤醒到RUN,可以直接通过中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KL系列,不需要管这个位,因为KL系列没有这个位。
如果要从VLPS模式唤醒到RUN,可以直接通过中断就行 ...

进中断就自动唤醒吗?需要操作吗?例如清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中断就自动唤醒吗?需要操作吗?例如清寄存器

比如使用IO口中断唤醒,一旦进入中断之后,就会唤醒VLPS,然后代码继续顺序执行下去。
当然在中断中,你要清除IO口中断标志,否则会一直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使用IO口中断唤醒,一旦进入中断之后,就会唤醒VLPS,然后代码继续顺序执行下去。
当然在中断中,你 ...

就是只清除中断标志就可以了?
另外:
从RUN到VLPS就是执行下面操作: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SMC_PMPROT_ALLS_MASK | SMC_PMPROT_AVLLS_MASK;
SMC_PMCTRL = SMC_PMCTRL_RUNM(2);
立即进入VLPS模式,有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清除中断标志就可以了?
另外:
从RUN到VLPS就是执行下面操作:

关于进入低功耗的代码,你参考KL25的例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KL25_SC.exe
安装后,路径: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low_power_demo
这里面有进入VLPS以及唤醒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进入低功耗的代码,你参考KL25的例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KL25_SC.e ...

谢谢!

网友B:
看到了这么有意义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还没有解决呢。
又有新的问题,进入VLPS模式后,可以通过UART0唤醒,但是之后UART0中断就进不去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例程我看了,由于没有对应的开发板,也是理解不深。
还需要继续研究。
提点意见,怎么感觉FREESCALE的资料出的数量是不少,但是每一个都是写的不全面,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往往要查数个文档,再加上自己总结调试,才能明白。(本人水平时间都有限,希望freescale能出全面一些的文档,条理清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呢。
又有新的问题,进入VLPS模式后,可以通过UART0唤醒,但是之后UART0中断就进不去了,不知 ...

你唤醒之后,有没有重新配置下时钟,还有uart重新配置下,中断使能也重新使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唤醒之后,有没有重新配置下时钟,还有uart重新配置下,中断使能也重新使能下。 ...

谢谢神速回复。
上面问题找到了,总中断需要打开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debug时可以使用串口退出VLPS,退出前电流是1500微安左右(感觉有点大),断电再上电,就不能退出vlps,电流一直是几十微安

楼主:
我的配置如下:
使用内部4M高速时钟,波特率19200,低功耗模式VLPS,使用UART0中断唤醒.
我看说明,VLPS模式MCG,UART0都是工作的,所以还用初始化吗?我也试了你说的重新初始化,没有什么变化。
中断唤醒时,SMC_PMCTRL,SCB_SCR需要复位吗?我看例程里面没有操作,对MCM_CPO进行了一些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神速回复。
上面问题找到了,总中断需要打开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debug时可以使用串口退出VLP ...

你刚刚说,能退出VLPS,但是在debug下?
然后不debug,重新上电,进入低功耗后,就不能退出?
你现在时钟模式是什么?
另外,你再加个引脚中断,看看是否能够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刚刚说,能退出VLPS,但是在debug下?
然后不debug,重新上电,进入低功耗后,就不能退出?
你现在时钟 ...

时钟模式FBI.
debug下,可以进入VLPS模式,给串口发信号可以退出,但是测到的电流有1500微安
断电后再上电,电流大约90微安(开了ADC,UART0,IO),但是给串口发信号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刚刚说,能退出VLPS,但是在debug下?
然后不debug,重新上电,进入低功耗后,就不能退出?
你现在时钟 ...

另外,请教下,LPTPM指的是TIM0,TIM1,TIM2 哪一个?还是说都是低功耗TPM?
LPTMR指的是TIM0,TIM1,TIM2 哪一个?
我只知道UART0是LPUART,还不记得这个是哪个文档里写的了。这些信息哪里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LPTPM指的是TIM0,TIM1,TIM2 哪一个?还是说都是低功耗TPM?
LPTMR指的是TIM0,TIM1,TIM2 哪 ...

在KL26的reference manual中讲了。
你说的LPTPM应该是TPM,LPTMR是low Power timer
UART0是在VLPS下还可以工作。
具体你查看 reference manual的power management。
关于你说的VLPS低功耗唤醒问题,我待会会做个测试工程给你。
你UART0的引脚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L26的reference manual中讲了。
你说的LPTPM应该是TPM,LPTMR是low Power timer
UART0是在VLPS下还可 ...

你好,我用的是KL15,我要用两路PWM和一个定时器,要可以工作在VLPS模式下,所以应该是LPTPM和LPTMR都需要用到。一个用来定时,一个用来产生PWM,本质上TPM同TMR应该是一个东东吧?power management我看了,就是没弄明白哪个timer是低功耗的,不是有TPM0TPM1,TPM2吗?目前我是用的TPM0产生PWM,用TPM1做定时器。但是确定这两个模块是否可以工作在VLPS模式下。
测试工程不用了,板子不一样,不能跑就没什么用,你贴个UART0的配置就行,谢谢了。
UART0是用来在VLPS模式下唤醒CPU并通讯用的。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学啊

会者不难,每一款单片机应该都差不多。
我之前一直用ST的8位机,现在项目需要,必须用FREESCALE的m0,灰常不适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KL15,我要用两路PWM和一个定时器,要可以工作在VLPS模式下,所以应该是LPTPM和LPTMR都需要 ...

TPM模块不管是TPM几,都可以在VLPS模式下面工作,所以你放心使用,LPTMR也是一样的。
UART的配置:
void UART0_Init(void)
{
  UART0_C2 &= ~ (UART0_C2_TE_MASK| UART0_C2_RE_MASK);
  enable_irq(12); set_irq_priority(12, 3);
  UART0_BDH = 0x00;
  UART0_BDL = 0x1A;
  UART0_C4 = 0x0F;
  UART0_C1 = 0x00;
  UART0_C3 = 0x00;

  UART0_C2 = UART0_C2_RIE_MASK;
  UART0_S1 |= 0x1F;
  UART0_S2 |= 0xC0;
  UART0_C2 |= UART0_C2_TE_MASK| UART0_C2_RE_MASK;
}

void uart0_isr(void)
{
  if (UART0_S1&UART_S1_RDRF_MASK)
  {
    c = UART0_D;
  }
}
这样接受到数据的时候,就能唤醒VLPS
这里配置的是9600波特率,具体你根据自己的波特率配置。
这个代码来自KL26的LQRUG_uart_ex2, 和推荐你看的KL25的代码是一样的。

楼主:
你好,我复制了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在我的时钟配置下波特率是9600,还是断电后不能唤醒,现象一样。
我在想是不是进入VLPS模式的代码有问题:
void enter_vlps(void){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mmyread;
        /* The PMPROT register may have already been written by init code
        If so then this next write is not done since
        PMPROT is write once after RESET
        allows the MCU to enter the VLPR, VLPW, and VLPS modes.
        If AVLP is already writen to 0
        Stop is entered instead of VLPS*/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Set the STOPM field to 0b010 for VLPS mode */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_MASK;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0x2);
        /*wait for write to complete to SMC before stopping core */
        dummyread = SMC_PMCTRL;
        dummyread++;
        /* Now execute the stop instruction to go into VLPS */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asm("WFI");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复制了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在我的时钟配置下波特率是9600,还是断电后不能唤醒,现象一样。 ...

SMC_PMPROT是上电后,只写一次寄存器,你看看你这个寄存器之前有没有操作过?
另外,我这边测试是可以的,这样,你可以把你工程上传,我这边看看。
工程就保留低功耗和UART的代码,其他全部去掉。
还有,断电后测试,把仿真器去掉测试。

楼主:
SMC_PMPROT只写一次知道的,其他地方没有操作了。
仿真器去掉试也不行
我把工程裁减下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_PMPROT是上电后,只写一次寄存器,你看看你这个寄存器之前有没有操作过?
另外,我这边测试是可以的 ...
谢谢ZJJ的支持,问题找到了,是时钟配置的问题,没有使能MCG_C1_IREFSTEN_MASK。问题在下班前一刻解决真的开心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_PMPROT是上电后,只写一次寄存器,你看看你这个寄存器之前有没有操作过?
另外,我这边测试是可以的 ...

问题已经解决,可以结贴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中断就自动唤醒吗?需要操作吗?例如清寄存器

进中断就要清中断标志位,否则总是进入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ZJJ的支持,问题找到了,是时钟配置的问题,没有使能MCG_C1_IREFSTEN_MASK。问题在下班前一刻解决真的 ...

解决了就好,也感谢你分享你的问题原因。
结贴还需要你帮我们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