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锡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9-11):
请教大家,普通焊接电路板是用低温锡膏好还是中温的好?
另外大家没用完的锡膏怎么保存?是放在冰箱吗?会不会污染冰箱?

网友A:
无所谓用什么温的,都可以。没用完的锡膏需要密封后放入冰箱,只要没有泄露就不会有污染,存放时在加个自封胶袋即可。

网友B:
日常还是使用焊锡丝比较方便

网友B:
锡膏是工业用品,在家如果和食物都放在冰箱,总是让人不放心。
根据安全健康和6S管理的话,还是分开放更好点

网友C:
冰箱?没说冰箱一定是放食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