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串口不够用?怎么扩展!!!求教

楼主(2015-09-11):
IMX6串口不够用,用什么扩展方案比较好,求高手赐教!!

网友A:
论坛前几天有人发帖,加一个cd4052

网友B:
用FPGA扩展不是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PGA扩展不是很好吗

不懂写FPGA程序,小白,见谅: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前几天有人发帖,加一个cd4052

谢谢您!切换时一种方式,不过如果速度要求快就切不过来了,我看到有一种是用USB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切换时一种方式,不过如果速度要求快就切不过来了,我看到有一种是用USB转的 ...

用USB转多个串口吗,理论上可行的

网友D:
一个定时器,两个IO(最好有外触发中断功能)模拟出来。

网友E:
都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F:
USB转串口,例如CP2105之类

网友G:
简单方法一:加个从处理器,4~6串口的那种,便宜省事,写代码也快,只是可能系统稳定性降低。
方法二:串口扩展芯片,成都有家小IC厂生产一种,我以前用过,缺点是这种芯片一般贵。
方法三:CPLD写个IP,收益终身造福社会。肯定有人这么做过,我也想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方法一:加个从处理器,4~6串口的那种,便宜省事,写代码也快,只是可能系统稳定性降低。
方法二:串口 ...

非常感谢您:1.CPLD是个好方案,不过本人不会写,见谅!
                  2.加个STM32处理器,目前就是这种做法,不过软件同事表示代码不太好搞,呵呵
                  3.小厂家稳定性有点担忧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1.CPLD是个好方案,不过本人不会写,见谅!
                  2.加个STM32处理器,目前就是 ...

好像是什么2539还是啥的,稳定性没啥问题。就是价格贵了点吧。代码不好搞?那就不好办了,实在不行外包做个小方案回来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H:
这个感觉是很有意义的啊,串口倒变的越来越有意义

网友I:
我用过CP210x系列的几款,你可以试试......

网友J:
总共需要多少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共需要多少串口?

9个,IMX6自带4个

网友K:
定时器加IO口模拟

网友L: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说用cd4052就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用USB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