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如何输出VGA?急求!急急急!

楼主(2015-09-11):
VGA, mx, HDMI, DM, hd
各位大侠:想请教个问题,IMX6如果要做VGA输出,有什么好方案?
目前IMX6D视频输出主要由:HDMI\LVDS\MIPI_DSI\LCD等,用哪个转比较好?
还是有其他方案?
急求!!

网友A:
有没有HDMI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HDMI的接口?

有的,您是想HDMI转VGA?

网友B:
其实方法很多,通信芯片直接把RGB信号转换成VGA。HDMI转VGA,LVDS转VG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方法很多,通信芯片直接把RGB信号转换成VGA。HDMI转VGA,LVDS转VGA都可以。 ...

谢谢您!已经找到方案,正如您说:HDMI转VGA(ADV7611+ADV7125);LVDS转VGA(CH7036)

网友C:
最常见的RGB---》ADV7123 就是VGA了。

网友B:
为什么不使用RGB信号直接转呢。这种方**省成本。

网友D:
我用HDMI转VGA,买了个外接模块,能显示android这几个字,但是跑到android启动界面,就挂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个HDMI转VGA的芯片。CH7101这个芯片我们方案做过。现成的产品也可以。

我用的是CH7036

网友B:
  1. mini1986 2015-9-14 15:54
  2. 我用HDMI转VGA,买了个外接模块,能显示android这几个字,但是跑到android启动界面,就挂了......不知道啥原因......

你可以等到系统起来之后,再接HDMI转VGA模块看看。硬件设计没有问题的,是不会导致系统奔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等到系统起来之后,再接HDMI转VGA模块看看。硬件设计没有问题的,是不会导致系统奔溃的。 ...

系统没有崩溃,就是显示器不亮了......直接接到HDMI的显示器上也没有问题,通过模块转接就不行......

网友B:
你的问题貌似我们遇到过,你的HDMI电量应该使用了CM2020这颗芯片吧。问题应该是HDMI电路和HDMI转换VGA模块在链接上的问题。如果把HDMI线路不经过CM2020芯片,直接输出就可以进行VGA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没有崩溃,就是显示器不亮了......直接接到HDMI的显示器上也没有问题,通过模块转接就不行...... ...

看来买外部模块,直接用HDMI转VGA,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常见的RGB---》ADV7123 就是VGA了。

7123需要的是LCD接口,那个接口我用来转CVBS输出了,所以计划用LVDS转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