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直流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

楼主(2015-09-11):
那种只有两条驱动线的直流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按照原理来说,只有两根驱动线的直流电机 应该就是有刷的吧?

网友A:
这两种形式的都有

网友B:
两种形式的都有吧

网友C:
电脑电扇,有一种就是二线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扇,有一种就是二线的无刷电机。

两线无刷的 怎么制动啊 ?科普下

网友D:
二线的电机壳里面有一块PCB的,是无刷,供电极性不能颠倒,也不能反转。

不过,收录机的电机里也有一块PCB,供电极性不能颠倒,也不能反转。但确是有刷的,只不过现在基本上见不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线的电机壳里面有一块PCB的,是无刷,供电极性不能颠倒,也不能反转。

不过,收录机的电机里也有一块PCB ...

普通的直流电机带上码盘输出(就是光电编码输出),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的样子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直流电机带上码盘输出(就是光电编码输出),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的样子啊? ...

有码盘,可以测速和转向,但不一定能测角度,也不能锁定,故不一定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码盘,可以测速和转向,但不一定能测角度,也不能锁定,故不一定是伺服电机 ...

有码盘应该可以知道转动的角度了吧,知道了走动脉冲就知道走了多少啊 ,哦应该还有个走一圈输出一个脉冲那玩意。
但是就是这个停止精度问题,就是假如说码盘输出3000个脉冲,我就停止电机,但是这普通直流电机能迅速停下来吗? 多少有点误差吧?

我是看见HP的一台很便宜的喷墨打印机上面那个走纸的电机 就是两根驱动线的  ,然后带着一个码盘(就是AB相输出那种玩意),是在想他怎么能用这么普通的电机控制走纸呢,然后带动喷墨头走动的也是这种电机,就是这个码盘是一条直线的,不是圆的。 就是想琢磨琢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讨论,长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讨论,长知识了

楼主可以找些关于直流电机的书,一般都有基本知识的讲解。
另外,如果楼主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