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的电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5-09-11):
MSP430F249的电压,模拟电压到底该怎么接啊?AVcc、VREF+、VEREF+、AVss、AREF/VEREF应该怎么接?
外部参考电源正极,负极,改接多大???

网友A:
这个和你要测量的信号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B:
参考官方电路板原理图的接法。

网友C:
这个一般的电压跟VCC一块连接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