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频率驱动

楼主(2015-09-11):
用单片机做超声波的频率驱动,怎么做到40KHz?

网友A:
现在许多带Timer2的片子,都允许T2的频率输出,纯硬件的,不使用中断。

网友B:
很简单,选个合适的晶振,定义好T2的重装载参数,打开T2的输出允许,就不用管了

楼主:
能做多高

网友C:
Timer的clock output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D:
使用TIMER的方法确实是很好,但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都是上M的,所以要进行分频

网友E:
是啊,要进行计算

网友F:
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G:
这个通过分频实现   首先设置单片机内部的晶振频率   然后通过分频实现   呵呵

网友H:
选择一个合适的晶振,应该可以得到40KHz的信号

网友I:
通过分频实现   首先设置单片机内部的晶振频率   然后通过分频实现     这种方法  个人觉得比较靠谱   呵呵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使用延时程序就行了
并不是要求多么的精确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大家啊

网友K:
做到40kHz频率的信号输出的,单片机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K:
这个取决于单片机的主频频率以及所使用的timer模块的频率源的设定的。

网友L:
跟楼上一些大侠一样观点,采用timer的定时控制输出即可的。

网友M:
IC输出2.4MHZ的图

网友N:
楼上额方案我也参考下的。。

网友:
用定时器实现

网友O:
可以通过分频实现

网友P:
用定时器

网友Q:
看来大家的意见大部分就是采用定时器方案实现的

网友R(2015-11-09):
方波还是正弦波呢?方波的话,40kHz的话,MSP430通过配置定时器就可以的吧,不知道430有没有专门的PWM模块。时钟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可以需要采取硬件电路来实现更好了。个人见解·················

网友S:
这得看单片机的系统频率是多少,还有用到timer模块的频率源是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