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8)

楼主(2015-09-11):
34.DAC-数模转换器
34.1 概览
数模转换(DAC)转换一个数字值到一个电压。DAC有一个10比特分辨率的通道,它有能力达到每秒350,000个采样(350ksps)
34.2 特点
DAC10比特的精度
。高达350ksps转换速率
。多触发源
。高驱动能力
。转出能用在模拟比较器的输入(AC)
DMA支持
34.3 框图

34.4 信号描述

参考”I/O Mul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关于外设管脚的映射。一个信号能被映射到几个管脚。

34.5 产品依赖
为了使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其它部分必须被正确配置,如下所述:

34.5.1 I/O线
使用DACI/O线需要I/O管脚用端口配置(PORT)正确配置。
参考”PORT”的描述。
34.5.2 电源管理
在所选择的时钟源运行的情况下,DAC将在任何休眠模式中连续工作。DAC中断能用来从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事件通触发系统中的其它操作而不用退出休眠模式。参考”PM-Power Manager”关于不同休眠模式的描述。

34.5.3 时钟
     DAC总线时钟(CLK_DAC_APB)能被使能和失能在电源管理器,CLK_DAC_APB的默认状态能在外设时钟屏蔽一节找到”PM-Power Manager”
     一个通用时钟(GCLK_DAC)被需要来给DAC提供时钟。在使用DAC之前,在通用时钟控制器中,这个时钟必须配置并且使能。参考”GCLK-Generic Clock Controller”的描述。
     通用时钟异步于总线时钟(CLK_DAC).处理这个异步,在不同时钟域写某种寄存器需要同步。参考”Synchronization”进一步描述。

34.5.4 DMA
     DMA请求线连招商到DMA控制器(DMAC)。使用DAC DMA请求需要DMA控制器首先被配置。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

34.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使用DAC中断需要中断控制器首先被配置。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

34.5.6 事件
事件连接到事件系统。参考”EVSYS-Event System”关于描述怎样配置事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