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官方demo wifi_audio_app!!!

楼主(2015-09-11):
CC3200 SDK 官方提供的WIFI_AUDIO_APP,用ccs6.0编译,怎么那么多问题?难道官方demo 有问题?!我的操作步骤是,直接用ccs6.0 import      -->wifi_audo_app    ,其它什么都没做。然后点击编译,就一大堆问题。

截图见图片。

高手,版主都出来帮我解答下。

难道是丢了什么文件?

网友A:
你重新建立工程试试,把代码都复制到工作空间

网友B:
操作步骤出错了,估计你的库函数啥的都没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建立工程试试,把代码都复制到工作空间

把包含的库全部加载到新建的工程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步骤出错了,估计你的库函数啥的都没找到吧。

版主,请你教我下,怎么操作?!我是直接导入的。
我新手,请不要厌烦,拜托了。

能有图示,那就最好了。

一百个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步骤出错了,估计你的库函数啥的都没找到吧。

官方demo中的giop  time 或uart  ,直接导入,编译都能成功。
而且在开发板上运行结果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步骤出错了,估计你的库函数啥的都没找到吧。

我的操作步骤:
一、打开ccs6.0
二、project->import ccs project
三、browse,加载官方demo  wifi_audio_app
四、编译
五、出现一大堆不知道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请你教我下,怎么操作?!我是直接导入的。
我新手,请不要厌烦,拜托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857279-1-1.html
这是我在TM4 工程下的建立参考。你这个虽然没搞过,但也不是直接导入就可以的。

网友C:
我在sdk下编译过,没问题

网友C:
用的IAR,  编译过10来个实例,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857279-1-1.html
这是我在TM4 工程下的建立参考。你这个虽然没搞过,但也不 ...

麻烦你帮解答下这个问题
编译时出现 ti_rtos_config does not exist in the workspace
是哪里出现问题了么?

网友:
官方的程序和楼主的硬件符合吗,这样导入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