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2的分集天线功能

楼主(2015-09-11):
SI4432使用分集天线功能,信号更好,  直接软件控制好就行了吗,需不需要软件控制的。
还有使用曼彻斯特功能,距离可以远点吗

网友A:
天线分集是当处在接收状态时,芯片自动周期性的切换使用两根天线,哪根信号更好就使用哪根。
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不用软件实时处理。
使用曼切斯特编码,相当于速率加倍,距离下降,但当你发送全0或者全1这种内容时就另当别论。即同样的9600bps有效速率时,如果使用了曼切斯特编码空中速率会变成19200bps。
如果要距离远的话一般电路设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主要在于天线设计,如天线方面的知识不足的话可选用半波偶极子这种结构的天线来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分集是当处在接收状态时,芯片自动周期性的切换使用两根天线,哪根信号更好就使用哪根。
配置好寄存器 ...

谢谢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