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包含有 讲解“baseband”的书籍或教材

楼主(2015-09-12):
最近 看一些射频方面的资料,频繁碰到 “ baseband” 这个单词。
因此,想寻找 比较经典的 讲解“baseband”的书籍或教材 ,还望前辈、大侠 推荐!

谢谢!

网友A:
Baseband - 基带
       基带和频带相对应,频带:对基带信号调制后所占用的频率带宽(一个信号所占有的从最低的频率到最高的频率之差)
基带信号
       信源(信息源,也称发终端)发出的没有经过调制(进行频谱搬移和变换)的原始电信号,其特点是频率较低,信号频谱从零频附近开始,具有低通形式。根据原始电信号的特征,基带信号可分为数字基带信号和模拟基带信号(相应地,信源也分为数字信源和模拟信源。)其由信源决定。说的通俗一点,基带信号就是发出的直接表达了要传输的信息的信号,比如我们说话的声波就是基带信号。(如果一个信号包含了频率达到无穷大的交流成份和可能的直流成份,则这个信号就是基带信号。)
由于在近距离范围内基带信号的衰减不大,从而信号内容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传输距离较近时,计算机网络都采用基带传输方式。令牌环网。常见的网络设计标准10BaseT使用的就是基带信号。
频带信号
       在通信中,由于基带信号具有频率很低的频谱分量,出于抗干扰和提高传输率考虑一般不宜直接传输,需要把基带信号变换成其频带适合在信道中传输的信号,变换后的信号就是频带信号
(如果一个信号只包含了一种频率的交流成份或者有限几种频率的交流成份,我们就称这种信号叫做频带信号)
其主要用于网络电视和有线电视的视频广播。
信号传输的开源项目
       通用软件无线电外设,或USRP (发音usurp )的设计旨在使普通计算机能像高带宽的软件无线电设备一样工作。从本质上讲,它充当一个无线电通讯系统的数字基带和中频部分。USRP背后的基本设计理念是在主机CPU上完成所有波形相关方面的处理,比如调制和解调 。所有诸如数字上下变频、抽样和内插等高速通用操作都在FPGA上完成。 USRP的真正价值是它能使工程师和设计师以低预算和最少的精力进行创造。为数不少的开发者和用户贡献了大量的代码库,并为软件和硬件提供了许多实际应用。灵活的硬件、开源软件和拥有经验丰富用户社区群的强强联合,使它成为您软件无线电开发的理想平台。 Gnuradio 开发了通用软件无线电外设 (USRP),它是一个包含4个64 MS/s 的12位 ADC,4 个 128 MS/s 的 14 位的 DAC,以及其它支持线路包括高速的 USB 2.0 接口。该USRP能够处理的信号频率高达16 MHz宽。一些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插件子板,可覆盖0至5.9MHz 频段。
GNU Radio 是免费的软件开发工具套件。它提供信号运行和处理模块,用它可以在易制作的低成本的射频(RF)硬件和通用微处理器上实现软件定义无线电。这套套件广泛用于业余爱好者,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用来研究和构建无线通信系统。
传输方式 基带传输
       在信道中直接传送基带信号时,称为基带传输。进行基带传输的系统称为基带传输系统。传输介质的整个信道被一个基带信号占用.基带传输不需要调制解调器,设备花费小,具有速率高和误码率低等优点,.适合短距离的数据传输,传输距离在100米内,在音频市话、计算机网络通信中被广泛采用。
在有线信道中,直接用电传打字机进行通信时传输的信号就是基带信号。一个企业、工厂,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将大量终端连接到主计算机。基带数据传输速率为0~10 Mb/s,更典型的是1Mb/s~2.5Mb/s,通常用于传输数字信息。
频带传输
       在信道中直接传送频带信号时,称为频带传输。可以远距离传输.它的缺点是速率低,误码率高.
一般说的频带传输是数字基带信号经调制变换,成为能在公用电话线上传输的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经模拟传输媒体传送到接收端后,再还原成原来信号的传输。这种频带传输不仅克服了许多长途电话线路不能直接传输基带信号的缺点,而且能够实现多路复用,从而提高了通信线路的利用率。但是频带传输在发送端和接收端都要设置调制解调器,将基带信号变换为通带信号再传输。频带传输的优点是可以利于现有的大量模拟信道(如模拟电话交换网)通信.价格便宜,
容易实现.家庭用户拨号上网就属于这一类通信.
宽带传输
       是相对一般说的频带传输而言的宽频带传输。宽带是指比音频带宽更宽的频带,它包括大部分电磁波频谱。使用这种宽频带传输的系统,称为宽带传输系统.其通过借助频带传输,可以将链路容量分解成两个或更多的信道,每个信道可以携带不同的信号,这就是宽带传输。宽带传输中的所有信道都可以同时发送信号。如CATV、ISDN等。传输的频带很宽在>=128kbps
宽带是传输模拟信号,数据传输速率范围为0~400Mb/s,而通常使用的传输速率是5Mb/s~10 Mb/s。它可以容纳全部广播,并可进行高速数据传输。宽带传输系统多是模拟信号传输系统。
一般说,宽带传输与基带传输相比有以下优点:
(1)能在一个信道中传输声音、图像和数据信息,使系统具有多种用途;
(2)一条宽带信道能划分为多条逻辑基带信道,实现多路复用,因此信道的容量大大增加;
(3)宽带传输的距离比基带远,因数字基带直接传送数字,传输的速率愈高,传输的距离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eband - 基带
       基带和频带相对应,频带:对基带信号调制后所占用的频率带宽(一个信号所占有的从 ...

谢谢T叔,学习了 !
看来百度上的这个解释 还挺好。

请问T叔,有这方面的书籍或教材没,给小弟共享下!
先谢谢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学习了 !
看来百度上的这个解释 还挺好。

楼主:
非常感谢T叔!
研究下T叔共享的宝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