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Android4.4.2移植USB WIFI(RTL8188EUS)

楼主(2015-09-12):
您好,请问一下,Android4.4.2下如何移植RTL8188EUS的驱动?开发板是MY_I.MX6_V2.5,谢谢!

网友A:
你找8188模块的代理商要一份移植文档,基本上按照他们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一下8188模块的移植手册吧

网友C:
你买model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提供你移植文档的,照文档一步步来,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8188模块的代理商要一份移植文档,基本上按照他们说的就可以了。

嗯,好的,我要一下吧,不过我现在手头上有的资料是基于android 4.2.2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4.4.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8188模块的移植手册吧

谢谢您的回复~~手头上有的资料是基于android 4.2.2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4.4.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model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提供你移植文档的,照文档一步步来,基本没有问题...... ...

谢谢您的回复~~手头上有的资料是基于android 4.2.2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4.4.2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手头上有的资料是基于android 4.2.2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4.4.2上 ...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做平板电脑吗?

网友A:
4.2.2的包移植到4.4.2上的话,你要注意了,自己一步一步来吧,不过也是软件开发者必须面对的。先看看移植过程中是否出错。

楼主:
移植了,不过在设置里面打不开……没有任何反应,具体见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106908-1-1.html,在这里回复写不开

网友E:
还是按照官方的移植手册来吧

楼主:
是按照官方手册来的……可以看下帖子中的方式,帮着分析下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移植了,不过在设置里面打不开……没有任何反应,具体见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106908-1-1.h ...

你这贴子打不开啊......

楼主:
帖子能找开啊

移植完成后,在命令行下是这样的状态,有没有遇到的?wcp_cli,返回的是

This software may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BSD license.
See README for more details.

Interactive mode

Could not connect to wpa_supplicant: (null) - re-trying

具体如下,如何解决呢?
root@sabresd_6dq:/ # getprop |grep wifi
getprop |grep wifi
[init.svc.wifi_mac]: [stopped]
[net.tcp.buffersize.wifi]: [524288,1048576,2097152,262144,524288,1048576]
[ro.wifi.channels]: []
[wifi.ap.interface]: [wlan0]
[wifi.interface]: [wlan0]
root@sabresd_6dq:/ # getprop | grep  suppl
getprop | grep  suppl
[init.svc.rtw_suppl_con]: [stopped]
root@sabresd_6dq:/ # ifconfig wlan0
ifconfig wlan0
wlan0: ip 169.254.176.112 mask 255.255.0.0 flags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
root@sabresd_6dq:/ # netcfg
netcfg
lo       UP                                   127.0.0.1/8   0x00000049 00:00:00:
00:00:00
can0     DOWN                                   0.0.0.0/0   0x00000080 00:00:00:
00:00:00
can1     DOWN                                   0.0.0.0/0   0x00000080 00:00:00:
00:00:00
eth0     UP                                     0.0.0.0/0   0x00001043 1e:ed:19:
27:1a:b3
wlan0    UP                             169.254.176.112/16  0x00001043 8c:18:d9:
87:2b:ea
root@sabresd_6dq:/ # wpa_cli
wpa_cli
wpa_cli v2.0-devel-4.4.2_rtw_r10450.20140220
Copyright (c) 2004-2013, Jouni Malinen <j@w1.fi> and contributors

This software may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BSD license.
See README for more details.

Interactive mode

Could not connect to wpa_supplicant: (null) - re-trying

网友F:
楼主,你移植完了吗

楼主:
各位大神,能用iwlist 进行搜网络,可就是用wpa_cli不行,在设置里面打开或关闭也没有反应,

root@sabresd_6dq:/ # iwlist scanning
iwlist scanning
lo        Interface doesn't support scanning.

can0      Interface doesn't support scanning.

can1      Interface doesn't support scanning.

eth0      Interface doesn't support scanning.

wlan0     Scan completed :
          Cell 01 - Address: 58:6A:B1:30:5C:52
                    ESSID:"Customer"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Channel 6)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144 Mb/s
                    Extra:rsn_ie=30140100000fac040100000fac040100000fac020000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9/100  Signal level=-82 dBm
                    Extra:fm=0001
          Cell 02 - Address: 58:6A:B1:30:5C:53
                    ESSID:""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Channel 6)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144 Mb/s
                    Extra:rsn_ie=30140100000fac040100000fac040100000fac020000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7/100  Signal level=-82 dBm
                    Extra:fm=0001
          Cell 03 - Address: 14:75:90:CD:D5:88
                    ESSID:"HI_YJ"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Channel 6)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300 Mb/s
                    Extra:wpa_ie=dd160050f20101000050f20401000050f20401000050f20
                    IE: WPA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Extra: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20/100  Signal level=-71 dBm
                    Extra:fm=0003
          Cell 04 - Address: 58:6A:B1:30:5C:51
                    ESSID:"Higer"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Channel 6)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144 Mb/s
                    Extra:rsn_ie=30140100000fac040100000fac040100000fac020000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20/100  Signal level=-82 dBm
                    Extra:fm=0001
          Cell 05 - Address: 58:6A:B1:30:5C:54
                    ESSID:"xianweirenzhi"
                    Protocol:IEEE 802.11bgn
                    Mode:Master
                    Frequency:2.437 GHz (Channel 6)
                    Encryption key:on
                    Bit Rates:144 Mb/s
                    Extra:rsn_ie=30140100000fac040100000fac040100000fac020000
                    IE: IEEE 802.11i/WPA2 Version 1
                        Group Cipher : CCMP
                        Pairwise Ciphers (1) : CCMP
                        Authentication Suites (1) : PSK
                    Quality=100/100  Signal level=-74 dBm
                    Extra:fm=0001

root@sabresd_6dq:/ #

楼主:
有没有知道问题所在的?

网友G:
确实不知道问题所在啊

网友C:
你好像得用rtl提供的工具才行,在压缩包里应该有......编译出来好像是这个wpa_supplicant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得用rtl提供的工具才行,在压缩包里应该有......编译出来好像是这个wpa_supplicant工具......
...

谢谢~我用的就是iwlist等的工具,但现在是在设置界面面的找开WLAN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5-10-23):
提示wpa_supplicant nl80211: Could not re-add multicast membership for vendor events: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18):
这个解决了,是文件弄错了.

楼主:
移植详细流步骤[url//blog.csdn.net/xiaoyaofriend/article/details/5144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