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12):
烧写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问题CCSProtocolPlugin:unknow protocol error
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您是下载什么样的MCU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下载什么样的MCU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MC56F8006

网友B:
还有别的报的错误吗,只这一条比较难判断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IDE以及烧录器?
下载接口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IDE以及烧录器?
下载接口配置是否正确?

之前用的好着
我用的cw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的报的错误吗,只这一条比较难判断

就只有这一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好着
我用的cw8.3

你再随便新建一个工程,然后下载试试,确保下面硬件都是好的。
另外,你把烧录器的驱动再重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随便新建一个工程,然后下载试试,确保下面硬件都是好的。
另外,你把烧录器的驱动再重装下试试。 ...

新建的还是这样,硬件也都好着,我重新用了一块片子是可以的

网友D:
难道是芯片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建的还是这样,硬件也都好着,我重新用了一块片子是可以的

换一块芯片就能下载了?
那估计你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块芯片就能下载了?
那估计你芯片有问题了。

是的,可是我头一天晚上用好的,第二天早上什么都没动,在做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是我头一天晚上用好的,第二天早上什么都没动,在做的时候就不行了
...

估计可能没注意,碰到什么地方,给烧了。再换颗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