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使用VLIB的函数 VLIB_createConnectedComponentsList()来处理连通域

楼主:
以下是代码和图片,结果
void VLIB_ConnectedComponents()
{

    Uint8* imgData;
        Uint32* imgInData;
        Uint8 *outputimg;
    int i;
        int maxBytesRequired;
        int bytesRecommended;
    int status;
    int sizeOfCCHandle;

        int area;
    int left;
    int right;
    int top;
    int bottom;
        int xsum;
        int ysum;
        int imgwidth,imgheight;
    VLIB_CC vlibBlob;
        void *pBuf;
    VLIB_CCHandle* handle;
    int numCCs;

        char* fileDir = "F:\\DSP\\VLIB_V_2_1\\VLIB_V_2_1\\examples\\DM642\\y.bmp";

    imgheight = get_image_height(fileDir);
        imgwidth = get_image_width(fileDir);

        imgData = (Uint8*)malloc(sizeof(Uint8)*imgheight*imgwidth);
        imgInData = (Uint32*)malloc(sizeof(Uint32)*imgheight*imgwidth/32);
        outputimg = (Uint8*)malloc(sizeof(unsigned char)*imgheight*imgwidth);

        get_image_pointer(fileDir,imgData,imgwidth*imgheight);

    Create32BitPackedBinImage(  imgData,
                                imgwidth,
                                imgheight,
                                imgInData,
                                240);

        VLIB_calcConnectedComponentsMaxBufferSize(imgwidth,imgheight,MINBLOBAREA,&maxBytesRequired);

        bytesRecommended = maxBytesRequired ;

        sizeOfCCHandle =  VLIB_GetSizeOfCCHandle();
        handle = (VLIB_CCHandle*)malloc(sizeOfCCHandle);//Uint8 handle[sizeOfCCHandle]
        pBuf = (void*)malloc(bytesRecommended);

//        memset(handle,0,sizeOfCCHandle);
//        memset(pBuf,0,bytesRecommended);

        status = VLIB_initConnectedComponentsList(handle, (void *)pBuf, bytesRecommended);

        status = VLIB_createConnectedComponentsList(handle,imgwidth,imgheight,(int*)imgInData,MINBLOBAREA,1);//1为8邻域操作

            if (status == VLIB_WARNING_LOW_MEMORY)
                {
                        printf("\nConnected Components low memory warning!!! Buffer within 1kbyte of allocation!!!\n");
                }
                else if (status != VLIB_NO_ERROR)
                {
                        printf("\nCreation of Connected Components failed!!!\n");
                }

            fflush(stdout);

            VLIB_getNumCCs(handle, &numCCs);

            // **test**
            //Report CC Features
            for (i=0; i < numCCs; i++)
            {
                VLIB_getCCFeatures(handle, &vlibBlob, i);

                        left    = vlibBlob.xmin;
                        right   = vlibBlob.xmax;
                        top     = vlibBlob.ymin;
                        bottom  = vlibBlob.ymax;
                xsum    = vlibBlob.xsum;
                ysum    = vlibBlob.ysum;
                area    = vlibBlob.area;

                printf("Connected component #%d:\n", i+1);
                printf("Pixel Area  : %d\n", area);
                printf("Bounding Box: left = %2d, right = %2d, top = %2d, bottom = %2d\n",left, right, top, bottom);
//                printf("  Horz. Sum   : %d\n", xsum);
//                printf("  Vert. Sum   : %d\n", ysum);
                        printf("Centroid    : (%4.1f,%4.1f)\n\n", (float)xsum/area, (float)ysum/area);

//                        Unpack32BitPackedBinImage(imgInData,
//                                      imgwidth,
//                                      imgheight,
//                                      outputimg);

//                        fflush(stdout);
//                        if(area >= 4000)
//                        {

//                        draw_label_square(imgData,left,top,right,bottom,255);

//               draw_cross_5X5(disRGBbuffer,x_l,y_l,yellow);
//                           draw_labelXXX(disRGBbuffer, left,top*2,yellow);      //
//                           draw_labelXXX(disRGBbuffer, right,top*2,yellow);     //
//                           draw_labelXXX(disRGBbuffer, left,bottom*2,yellow);   //
//                           draw_labelXXX(disRGBbuffer, right,bottom*2,yellow);  //

//            }

            }

//        draw_label_square(imgData,left,top,right,bottom,yellow);

                free(pBuf);
                free(handle);
                /**test**/

}

y.bmp (40.71 KB )

楼主(2015-09-12):
这是输出的结果:

+---------------------------------------+
| TESTING: Connected Components         |
+---------------------------------------+

d倫bc孭ixel Area  : 276
Bounding Box: left = 62, right = 285, top = 10, bottom = 16
Centroid    : (183.6,13.2)

Connected component #2:
Pixel Area  : 34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16, bottom = 25
Centroid    : (152.2,21.2)

Connected component #3:
Pixel Area  : 34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25, bottom = 34
Centroid    : (152.2,30.2)

Connected component #4:
Pixel Area  : 34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34, bottom = 43
Centroid    : (152.2,39.2)

Connected component #5:
Pixel Area  : 53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38, bottom = 46
Centroid    : (144.6,42.3)

Connected component #6:
Pixel Area  : 216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193, top = 43, bottom = 49
Centroid    : (95.5,46.5)

Connected component #7:
Pixel Area  : 540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46, bottom = 55
Centroid    : (144.1,51.3)

Connected component #8:
Pixel Area  : 504
Bounding Box: left =  6, right = 285, top = 51, bottom = 58
Centroid    : (153.3,54.6)

Connected component #9:
Pixel Area  : 1324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55, bottom = 68
Centroid    : (153.3,62.6)

Connected component #10:
Pixel Area  : 1176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66, bottom = 77
Centroid    : (141.8,72.2)

Connected component #11:
Pixel Area  : 1176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75, bottom = 86
Centroid    : (141.8,81.2)

Connected component #12:
Pixel Area  : 128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84, bottom = 96
Centroid    : (147.1,90.5)

Connected component #13:
Pixel Area  : 139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93, bottom = 105
Centroid    : (142.8,99.3)

Connected component #14:
Pixel Area  : 1398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102, bottom = 114
Centroid    : (142.8,108.3)

Connected component #15:
Pixel Area  : 1226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111, bottom = 122
Centroid    : (136.0,116.9)

Connected component #16:
Pixel Area  : 1044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120, bottom = 131
Centroid    : (139.5,126.0)

Connected component #17:
Pixel Area  : 786
Bounding Box: left =  0, right = 285, top = 129, bottom = 140
Centroid    : (132.2,134.9)

结果不对啊,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这个图片,若果使用8邻域扫描,只有两个连通域,4邻域扫描,有三个连通域,这是为啥,结果完全不正确
还有我的图片尺寸是286*141

网友A:
好吧,我看不懂

网友B(2015-12-23):
请问你是怎么读取本地BMP图像的,get_image_pointer这个函数是自己写的吗》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