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系统做开发怎么烧写imx的系统

楼主(2015-09-12):
如题,电脑上直接装的ubuntu 14.04系统,  编译bps起来比vm快了n倍,但是怎么烧到板子上呢,
mfg tool有ubuntu版本的吗?
大家都是怎么做开发的呢,都是win + vmware吗?
所有镜像一键烧写只能用win上的mfg tool吗?

网友A:
你可以把ubuntu系统作为服务器使用。然后再windows下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ubuntu系统作为服务器使用。然后再windows下开发。

那还得备两台电脑呀,小公司没这条件呀

网友B:
现在都玩云编译了,以后就不用安装编译工具了

网友C:
是不是通过网络就可以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通过网络就可以下载呢

这不行的,  要先有网络下载代码才能通过网络下载的,

网友D:
ubuntu下好像没有你说的这样的工具......
你可以烧个SD卡,通过SD卡烧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玩云编译了,以后就不用安装编译工具了

云编译怎么玩啊?有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