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

楼主(2015-09-12):
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刚性有点过,启动停止时加减速度有点大,导致有点抖动,请问我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A:
速度环增益,速度环时间常数,位置环增益,啥机械结构呢,辊还是旋臂,导轨,轮

网友B(2015-10-15):
位置环 速度环参数减小

网友C:
如果你是PID调节,位置环与速度还的环路增益适当减小,但同时需要注意,环路增益减小可能会要调节一下积分增益以匹配,并不是纯粹减小就好

网友D(2015-12-07):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伺服驱动器,本人手上有一台DS302系列的驱动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