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LEDN,KEIL硬件仿真,变量值乱变,求助

楼主(2015-09-12):
小弟最近再用新唐的MCU M0516LDN做一款电力测量方面的产品。今天在编写程序时,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仿真暂停时,数组变量的值会变。求大神指导一下。我同时使用了ADC0 ~ADC6  7路ADC
ADC初始化部分
static void MCU_ADC_Init(void)
{
        uint32_t reg32;

        reg32 = CLK->CLKSEL1;
        reg32 &= ~CLK_CLKSEL1_ADC_S_Msk;
        reg32 |= 0x00000008; //HCLK
        CLK->CLKSEL1 = reg32;                                     //选择时钟源
        CLK->CLKDIV |= (4U<<16);                               //时钟源分频 50 / (4+1) = 10MHZ  最大为16MHz
        CLK->APBCLK |= CLK_APBCLK_ADC_EN_Msk;   //使能ADC时钟

        ADC->ADCR  = ((2U<<2) | (1U<<0));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 ADC_ADCR_ADEN_CONVERTER_ENABLE); 单次扫描 ,单端采样,模块上电
        ADC->ADCHER = 0x0000007F;                          //使能低7路ADC通道
        ADC->ADSR   |= 0x01;                                      //清除ADC采样完成标志位
}

//启动ADC转换
void ADC_START(void)
{
     ADC->ADCR |= (1U << 11);                                          //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ADSR & 0x00000001) ==0) __nop();       //等待转换完成
     ADC->ADSR |= 0x00000001;                                        //清标志位
}

//读取ADC的值
void ADC_Data_Sample(void)
{
        ADC_START();                                                                                                    //启动转换
        ADC_SampleCache.LE[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0] & 0x00000FFF);      //向数组中读取值
        ADC_SampleCache.IA[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1]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IB[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2]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IC[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3]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A[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4]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B[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5]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C[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6] & 0x00000FFF);

}

上面是ADC数据采样相关部分的程序,在进行仿真时,程序暂停在那,点数组前面的 + 号,开合数组,数组的值会变。谢谢大神,求助
软件  KEIL 4.72
仿真器是淘宝上出开发板买的    SMART MCU  自动升级到了最新固件和驱动
系统  WIN8.1  64位

整体图

整体图

第一次点开数组

第一次点开数组

第二次点开数组

第二次点开数组

楼主:
新唐的FAE大神在哪里,求指导,我后用JLINK 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A:
ADC输入加DC电压测,加电压如果还是这样那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加电压检测结果乱跳很正常

网友B:
空载的时候乱跳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变量乱跳?跑飞了吧

网友D:
static void MCU_ADC_Init(void)
{
        uint32_t reg32;

        reg32 = CLK->CLKSEL1;
        reg32 &= ~CLK_CLKSEL1_ADC_S_Msk;
        reg32 |= 0x00000008; //HCLK
        CLK->CLKSEL1 = reg32;                                     //选择时钟源
        CLK->CLKDIV |= (4U<<16);                               //时钟源分频 50 / (4+1) = 10MHZ  最大为16MHz
        CLK->APBCLK |= CLK_APBCLK_ADC_EN_Msk;   //使能ADC时钟

        ADC->ADCR  = ((2U<<2) | (1U<<0));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 ADC_ADCR_ADEN_CONVERTER_ENABLE); 单次扫描 ,单端采样,模块上电
        ADC->ADCHER = 0x0000007F;                          //使能低7路ADC通道
        ADC->ADSR   |= 0x01;                                      //清除ADC采样完成标志位
}

//启动ADC转换
void ADC_START(void)
{
     ADC->ADCR |= (1U << 11);                                          //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ADSR & 0x00000001) ==0) __nop();       //等待转换完成
     ADC->ADSR |= 0x00000001;                                        //清标志位
}

//读取ADC的值
void ADC_Data_Sample(void)
{
        ADC_START();                                                                                                    //启动转换
        ADC_SampleCache.LE[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0] & 0x00000FFF);      //向数组中读取值
        ADC_SampleCache.IA[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1]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IB[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2]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IC[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3]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A[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4]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B[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5] & 0x00000FFF);
        ADC_SampleCache.UC[AdcIndex] = (uint16_t)(ADC->ADDR[6] & 0x00000FFF);

}

这样看舒服些

楼主:
谢谢,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乱跳?跑飞了吧

这个是我在测试AD采样电路时,发现的,程序是正常的,其它功能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输入加DC电压测,加电压如果还是这样那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加电压检测结果乱跳很正常 ...

我没有空载,我接了一个电位器,大约有1V的直流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空载,我接了一个电位器,大约有1V的直流电压

是整个都乱跳还是只有最后几位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整个都乱跳还是只有最后几位乱跳?

是整个值都在那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整个都乱跳还是只有最后几位乱跳?

是整个值都在那乱跳,而且没有规律。今天我也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以前我是一直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软件是codewarrior,KEIL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用。现在我也不了解怎么调试它,有新唐板子的朋友,大家帮我测试下,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测试AD采样电路时,发现的,程序是正常的,其它功能也正常

我清楚了,你这个应该是悬空了,管脚悬空就是这样的。你这没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空载,我接了一个电位器,大约有1V的直流电压

你接地看看,或者接0.5VC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整个值都在那乱跳,而且没有规律。今天我也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以前我是一直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

你设置个上拉或者下拉,试试看。悬空估计会这样。

网友F:
另外你可以将时钟源分频设大一点,看看是不是取样时间不足。
CLK->CLKDIV |= (4U<<16);                               //时钟源分频 50 / (4+1) = 10MHZ  最大为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个上拉或者下拉,试试看。悬空估计会这样。

模拟线不可以设上下拉的,数字功能模块被禁用了

楼主:
我初步猜测,这个可能和集成在新唐MCU内部的调试外设保留变量值的方式有关系,后来我又测试,不管这个值如何变,但是程序把采样的程再执行一次,变量中的值又变回正确的了

网友C:
如果实际工作是正常的,就不要太在意调试的信息。

网友:
能用就好,不要太纠结的

网友C(2015-10-25):
悬空了,就是那样的,所以别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