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 MCU 关于I2C使用的例子,非协议栈下

楼主(2015-09-12):
仿照协议栈来写I2C,来控制从设备,还是没成功,不知道是否是I2C ,使用出现了问题。现在想要一份例子来参照,发现自己的错误。:Q

网友A:
I2C总线的应用的,可以采用模拟的方式实现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的应用的,可以采用模拟的方式实现也是可以的。

不想使用模拟的,明明有总线不用,为什么一定要用i/o模拟呢,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的应用的,可以采用模拟的方式实现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主要问题是我I/O口,都有用的

网友B:
iic这东西主要是时序,即使用的相同的代码相同的mcu,如果主频不同,运行也会不正常。
建议楼主多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下时许波形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具体是社么型号的msp430,在mspware里是有例程的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我也在找用芯片内部的IIC的资料,之前都用的模拟,不想用了

网友:
IIC通信一般出问题都是时序,楼主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内部的IIC是不是需要中断来配合才能用啊

网友E:
M4 还是M3

网友F:
这个就参考下给的例程的呗。

网友G:
MSP430F5438 I2C学习笔记——AT24C02

这篇博客写的很详细,我按照上面的代码试了下,还是不行,读取HT24C04中数据时,还没有读RXBUF中的数据,数据就被更新了.我换成AT24C02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具体是社么型号的msp430,在mspware里是有例程的

我用的是cc2541 不是m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我也在找用芯片内部的IIC的资料,之前都用的模拟,不想用了 ...

我用的cc2541

楼主:
我用的是cc254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参考下给的例程的呗。

参考了协议栈的 i2c,总感觉有些地方逻辑不对

网友H:
时序问题该怎么搞,感觉特别容易出错

网友I:
iic这东西主要是时序,即使用的相同的代码相同的mcu,如果主频不同,运行也会不正常

同意版主观点

网友:
采用模拟的方式实现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