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math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15-09-12):
IQmath基本使用方法(2812为例子);一.配置CMD;PRAMH0:origin=0x100000,l;BOOT_ROM:origin=0x3ff000;IQmathTables:>BOOT_RO;IQmath:>;PRAMH0,PAGE=0;二.载入gel文件,加入IQmath库和头文件;IQmath.gel;IQmath.lib;IQma

一. 配置CMD
PRAMH0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8000
BOOT_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IQmathTables : > BOOT_ROM, type = NOLOAD, PAGE = 0
IQmath : > PRAMH0, PAGE = 0
二. 载入gel文件,加入IQmath库和头文件
IQmath.gel
IQmath.lib
IQmathLib.h
三.定义全局Q格式,和调试Q格式
#define GLOBAL_Q 20 //全局为Q20格式,默认为Q24格式
long GlobalQ = GLOBAL //调试用为Q20格式(这样可以使用_IQ(x)在监视器中查看)
//-----------------------------
IQmath中常用的变量和字符
QN 16bitQ格式
IQN 32bitQ格式 N表示Q多少
int 16bit
long 32bit
_iq = _iqN = long
F 浮点数输入
S 浮点字符串
P 正数最大值
N 负数最大值
格式转化函数
一般情况下IQ都有IQN版本的函数
float _IQtoF(A) //_iq浮点转成正常浮点
float _IQNtoF(A)
int _IQtoQN(A) //iq和q(16bit)的转化
long _IQint(A) //提取iq的整数部分
_IQ(float F) //浮点转化成iq
_IQN(float F)
_atoIQ(char *s) //字符串转化成iq
_IQfrac(A) //提取iq的小数部分
_IQtoIQN(A) //全局iq和普通iq的转化
_IQNtoIQ(A)
_QNtoIQ(int A)
算术函数
long _IQmpyI32int(A, B) //N*long IQ乘long 返回整数部分
long _IQmpyI32frac(A, B)//N*long IQ乘long 返回小数部分
_IQmpy(A, B) //N*N乘法
_IQrmpy(A, B) //N*N四舍五入的乘法最后保存结果前(四舍五入)
_IQrsmpy(A, B) //N*N四舍五入的饱和处理乘法(如果Q26[-32,+32],如果相
乘结果超过也会限制到这个范围)
_IQmpyI32(A, B) //N*long IQ乘long
_IQmpyIQX(A, A1, B, B1) //N1*N2两个不同的Q格式乘法,返回全局Q格式 _IQdiv(A, B) // N/N iq除法
三角函数
_IQsin(A)
_IQsinPU(A) //正弦函数(标幺值),你占这个圆周的几分之几为单位如果sin((0.25*PI)/(2*PI))
_IQcos(A)
_IQcosPU(A)
_IQatan2(A, B) //第四象限反正切 tan-1(sin, cos)
_IQatan2PU(A, B) //第四象限反正切 tan-1(sin, cos)
_IQatan(A, B) //定点反正切 tan-1(1),,1=sin/cos
_IQNsin(A)
_IQNsinPU(A) //正弦函数(标幺值),你占这个圆周的几分之几为单位如果sin((0.25*PI)/(2*PI))
_IQNcos(A)
_IQNcosPU(A)
_IQNatan2(_iqA, B) //第四象限反正切 tan-1(sin, cos)
_IQNatan2PU(_iqA, B) //第四象限反正切 tan-1(sin, cos)
_IQNatan(A, B) //定点反正切 tan-1(1),,1=sin/cos
数学函数
_IQNsqrt(A) //平方根 a^0.5
_IQNisqrt(A) //平方根倒数 1/a^0.5
_IQNmag(A, B) //求模运算(sqrt(A^2 + B^2)
_IQsqrt(A) //平方根 a^0.5
_IQisqrt(A) //平方根倒数 1/a^0.5
_IQmag(A, B) //求模运算(sqrt(A^2 + B^2)
其它函数
_IQsat(A, long P, long N)//IQ数值的限幅函数 把A限制到[N P]之间
_IQNabs(A) //IQ数据的绝对值 |A|
_IQabs(A) //IQ数据的绝对值 |A|
(为提高计算精度,变量定义成IQ前,范围提前要搞清楚,切忌)
在F2812的ROM中,有3K×16位被保留用于存放数学公式表以及未来的开发。主要应用于高速度和高精度的实时计算,比同等程度的ANSIC C语言效
率更高,同时可以节省用户更多的设计和调试时间。
1、IQmath库
为了应用IQmath,首先要从TI官方网站下载IQmath库,文档名称为SPRC087。我们主要应用库里面的:IQmath.cmd,IQmathLib.h,IQmath.lib。新建一个工程,将IQmath.lib,IQmath.cmd添加到工程,同时在main()函数之
前增加语句:#include “IQmathLib.h”。注意:rts2800.lib和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也要加到工程里面。
当然也可以不用IQmath.cmd文件,而用自己的CMD文件,只要在你的CMD
里面添加以下代码即可:
MEMORY
{
PAGE 0:
BOOTROM (RW) : origin = 0x3ff000 , length = 0x000fc0
RAMH0 (RW) : origin = 0x3f8000 , length = 0x002000
}
SECTIONS
{
IQmathTables : load = BOOTROM , type = NOLOAD , PAGE=0
IQmath : load = RAMH0 , PAGE=0
}
以上代码的红色部分可以适当修改。IQmathTables段必须设置为NOLOAD型。
2、IQmath应用
完成以上几步之后就可以在你的主函数里应用IQmath提供的函数进行计算了。建议在应用之前把IQmathLib.h浏览一下,了解各个函数是怎样实现的。下
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IQmathLib.h"

#define PI 3.14159

_iq sinout_iq;
float sinout_flt;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Xintf();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sinout_iq=_IQ29sin(_IQ29mpy(_IQ29(0.25),_IQ29(PI)));
sinout_flt=_IQ29toF(sinout_iq);
for(;;){}
}
上述代码的功能是计算sin(π/4)的值,然后赋给sinout_flt。

sinout_iq值的格式为_iq29类型(也就是long型,参见IQmathLib.h),所以要通过函数_IQ29toF(sinout_iq)转化为float类型,才是我们需要的最终结果。
除个别函数外,一般情况下,计算公式里的所有变量都为一个iq类型,如上述主函数的第6行语句,全为_iq29类型。函数的具体讲解请参考IQmath手册,
在此不再啰嗦。
3、Q格式的选择
IQmath一共提供了30种Q格式,具体选择哪种格式要兼顾精度和值的大小
依据下表而定:

例如将数5.0转为Q格式,只能从_iq1~_iq28里面选择,而不能转化为_iq29和_iq30表示,因为_iq29能转化的最大值为3.999999998,否则会发生溢出。所以在定Q格式时要对数的范围做一下估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三角函
数不能采用_iq30格式。
4、计算arcsin与arccos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函数表里面为什么没有提供arccos()和arcsin()函数呢?怎样才能计算这两个函数呢?其实只要你的高等数学过关的话,就很容易理解。因为arccos()和arcsin()可以通过反正切函数atan()间接求得,而函数表里面
恰好提供了反正切函数,参见以下两个公式:
arcsin(X) = atan(X / sqr(-X * X + 1)) 反正弦
arccos(X) = atan(-X / sqr(-X * X + 1)) + 2 * atan(1) 反余弦
arcsec(X) = atan(X / sqr(X * X - 1)) + sgn((X) - 1) * (2 * atan(1)) 反正割 arccosec(X) = atan(X / sqr(X * X - 1)) + (sgn(X) - 1) * (2 * atan(1)) 反余割

网友A:
数学操作的捷径,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操作的捷径,太有用了

向你学习

网友A(2015-10-13):
版主真客气,我是说,楼主发的东西真有用,我要好好跟楼主学习。

网友B(2019-12-02):
学习了,最近在用到IQMath

网友C:
  调试用的GEL文件IQmath.gel,  是不能少

网友D:
这东西搞数学的太有用了,感谢楼主分享啊,学习学习

网友D:
虽然好久没有搞过DSP了,但是还是值得收藏一下,没事看看学习一下的

网友D: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IQmathLib.h"
#define  PI  3.14159
_iq   sinout_iq;
float  sinout_flt;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Xintf();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sinout_iq=_IQ29sin(_IQ29mpy(_IQ29(0.25),_IQ29(PI)));
  sinout_flt=_IQ29toF(sinout_iq);
  //上述代码的功能是计算sin(π/4)的值,然后赋给sinout_flt。
  for(;;){}
}

网友D:
注意:
        1. 计算的时候不论你使用哪种IQ数据类型的数据,计算时数据类型
                  要统一,只有相同数据类型的IQ数据可以进行算数运算,此例中我是用
                  的都是IQ29类型的数据,最终转成Float数据用的也是IQ29toF。所有IQ
                  类型数据都有配套的方法,使用时这点需要注意。
   2. sinout_flt=_IQ29toF(sinout_iq);
      //这里将IQ类型再转成Float类型数据,供最终计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