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小白请教可控硅!多谢!!

楼主(2015-09-12):
这是电路图

问题1 可控硅的 G K引脚之间是不是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这个是又什么决定的呢?
问题2 U21,U22不导通的时候,电压经过2个1M的电阻进入G极,是不是电流太小所以不导通呢?
问题3 当光耦导通的时候,电流的流向,为什么可控硅就导通了呢? 电流不是流过光耦了吗?
问题4 Q1两端的电压是不是和流过光耦的电流有关系,也就是说Q有可能完全打开,也有可能打开一部分?

谢谢!,小白请指教。

开网上说G,K之间是像是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那为什么正反向电阻一样大啊?

网友A:
有些奇怪的电路。
什么单相负载,电流大到需要用两支单向晶闸管而不能使用双向晶闸管?

网友B:
上次见过谁发的类似的电路,这个电路比上次的多了一级光耦。
电路极其复杂冗余,似乎很多是多余的,而且电阻的取值也不好理解。
BTA06的1M触发电阻,也似乎太大了。
光耦---BTA06---2个单向可控硅,似乎逻辑也有问题,不知道中间的BTA06是否可以触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奇怪的电路。
什么单相负载,电流大到需要用两支单向晶闸管而不能使用双向晶闸管? ...

电流几十A,或者更多,带动大功率加热炉的,那2个单向的可控硅是在一起使用的放在大的散热片上面,还有风扇吹着!!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见过谁发的类似的电路,这个电路比上次的多了一级光耦。
电路极其复杂冗余,似乎很多是多余的,而且电 ...

同意。
即使电流大到需要用两支单向晶闸管,也没有必要用两支光耦。直接一支光耦控制小双向晶闸管再控制两支大单向晶闸管就够了。

网友C:
搞不懂楼主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D:
LZ的电路哪儿抄来的?

错的离奇,根本触发不了可控硅。

网友E:
找本正规点的书抄不行吗?非要瞎折腾。

网友F: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

“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电路哪儿抄来的?

错的离奇,根本触发不了可控硅。

成熟产品。。。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本正规点的书抄不行吗?非要瞎折腾。

成熟产品,一直在使用中。。。。。。。。。

楼主:
来人帮忙解释下啊!!! 这个产品用了大概有几十万块了吧!! 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同意。
即使电流大到需要用两支单向晶闸管,也没有必要用两支光耦。直接一支光耦控制小双向晶闸管再控制 ...

maychang前辈是不是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
即使电流大到需要用两支单向晶闸管,也没有必要用两支光耦。直接一支光耦控制小双向晶闸管再控制 ...

   这是可控硅的实物。。。。。。就是这样控制的, 我现在不明白这个的通断啊,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熟产品。。。一直在用!!!

成熟产品。。。在1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熟产品。。。在17楼!!!

我这个用了得有几十万块了吧,一直没问题,只是我不能理解关断和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maychang前辈是不是指这样

此电路当然可以用,结构简单明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帮忙,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原理图和PCB不一致。。。。PCB上面U22的4脚是连接到光耦的G脚,没有连接到A1上!!这个郁闷

谢谢大家的帮忙!!! 遗留问题好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用了得有几十万块了吧,一直没问题,只是我不能理解关断和导通!! ...

你个应用工程师要问拉么多为死马干马?哈哈,自已啃书吧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这是我重新修改后的原理图,这样大家在帮忙下!

我用万用表量测 AG直接是个80欧姆的电阻,和书上说的是三极管的B,E极不太相符啊,前辈们能不能画个等效图啊?

这个图是不是,光耦导通时候电流比较大,所以可以控制BTA06的的打开啊,光耦关断通过2M电阻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个应用工程师要问拉么多为死马干马?哈哈,自已啃书吧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多谢T叔!! 我去看看书了!!

网友G:
等效电路来了

楼主:
这个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实物的时候 GATE与K直接是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呢? 而且根据测量 K1与G1电压基本相等,理解不了

网友G:
G和K之间应该是PN结吧,等效电路只是方便理解工作时状态,实际内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当然可以用,结构简单明了。

老爷子看图不仔细,明显的错误,根本不能工不作~~~  :dizzy:

LZ在24楼,修改了图纸,这才算能工作~~~~  :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爷子看图不仔细,明显的错误,根本不能工不作~~~

哦,我回复的正是17楼mm7989680,说“可以用”是指17楼的图,不是指首帖的图。

网友A:
24楼图,还是使用两支光耦,何必呢?
25楼说“看书去了”,想必是楼主还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楼图,还是使用两支光耦,何必呢?
25楼说“看书去了”,想必是楼主还没有看明白。 ...

为什么用2个光耦,我没考虑啊。。。我不明白的是 当光耦断开的时候,为什么G 和K 电压只差零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楼图,还是使用两支光耦,何必呢?
25楼说“看书去了”,想必是楼主还没有看明白。 ...

     这样HF直接接 220V的交流电,那么用万用表测量,EF也是220V,EH之间是 0.5V, 如果在EF直接接入个灯泡,直接就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2个光耦,我没考虑啊。。。我不明白的是 当光耦断开的时候,为什么G 和K 电压只差零点几伏!! ...

“ 当光耦断开的时候,为什么G 和K 电压只差零点几伏”
二者之间只是一个PN结,你想要多大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HF直接接 220V的交流电,那么用万用表测量,EF也是220V,EH之间是 0.5V, 如果在EF直接接入个灯 ...

“ 如果在EF直接接入个灯泡,直接就亮了!!”
没错,灯泡这样接必亮。

还是慢慢看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4楼图,还是使用两支光耦,何必呢?
25楼说“看书去了”,想必是楼主还没有看明白。 ...

这个设计不是LZ设计的,估计设计的年代比较早~~~~

原因1:
使用两支单相可控硅代替双向可控硅(早期的单相可控硅功率可做的大一些)。
原因2:
使用没有过零触过的光控可控硅串联触发下级可控硅(带过零的光控可控硅,推出时间要晚些)。

使用两支光控可控硅串联触发下级可控硅,特点:
1. 可提高工作耐压,由于LZ的电路是220V级的,不是380V级,使用两支光控可控硅串联触发下级可控硅,就显的多余了。
2. 可加大一点触发导通角,提高触发可靠性,由于LZ的电路没有采用带过零触过的光控可控硅触发下级可控硅,多串一级光控可控硅,可加大一些下级可控硅的最小导通角,从而提高触发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2个光耦,我没考虑啊。。。我不明白的是 当光耦断开的时候,为什么G 和K 电压只差零点几伏!! ...

G 和K 之间电压,永远不能大于 0.7V(近似值),建议LZ仔细看一看 33楼的可控硅原理图,G 和K之间是一个PN结,其压降只能是 0.7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不是LZ设计的,估计设计的年代比较早~~~~

原因1:

这个设计不是LZ设计的,估计设计的年代比较早~~~~
原因1:
使用两支单相可控硅代替双向可控硅(早期的单相可控硅功率可做的大一些)。
原因2:
使用没有过零触过的光控可控硅串联触发下级可控硅(带过零的光控可控硅,推出时间要晚些)。

是的。
早期的器件工艺水平,这样设计有其一定道理。
现在器件水平有很大提高,看来老板没有找工程师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不是LZ设计的,估计设计的年代比较早~~~~
原因1:
使用两支单相可控硅代替双向可控硅(早期的单 ...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不是LZ设计的,估计设计的年代比较早~~~~

原因1:

这是一个输出模块,可以给220V,也可以380V,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 和K 之间电压,永远不能大于 0.7V(近似值),建议LZ仔细看一看 33楼的可控硅原理图,G 和K之间是一个P ...

PN结的正反向电阻不应该是不一样的吗? 现在测量着手里的可控硅 正反向电阻都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N结的正反向电阻不应该是不一样的吗? 现在测量着手里的可控硅 正反向电阻都一样啊 ...

晶闸管G、K之间的PN结其正向反向特性的差别并不像普通二极管那么明显。用欧姆表测量,反向可能也存在可以测量得出的电阻,甚至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大。
普通单向晶闸管是如此,双向晶闸管更是如此。
正因为门极和阴极之间电阻变化很大,所以datasheet上从不列入这个参数,也不能作为晶闸管是否损坏的判断依据。

看书去吧。这些书上都有讲到。看书比在论坛发帖提问要省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输出模块,可以给220V,也可以380V,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模块了!

负载是啥?

楼主:
负载一般是加热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G、K之间的PN结其正向反向特性的差别并不像普通二极管那么明显。用欧姆表测量,反向可能也存在可以 ...

谢谢!正在看着!

网友I: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LZ的电路哪儿抄来的?

错的离奇,根本触发不了可控硅。

根本触发不了,可能是楼主根据实物画出来的,画错了吧

网友K:
抓抓波形看啊

网友L(2015-11-13):
引用 网友F: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