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和boost的电感选型

楼主(2015-09-12):
电感的电感量和饱和电流该如何选型?

网友A:
那是计算出来的,不是“选”的。
计算出来之后,再挑选满足你的要求的元件。

网友B:
给你一篇**参考一下,《超宽输入电压范围降压和降压—升压双模式控制器LM5118及其应用设计》,直接百度就可以。

网友C: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参数是“选”的

数据手册中一般都有电感量的参考计算方法,然后再根据具体需求选封装,电流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一個可以選,計算出電感值可用笵圍內選擇Q值較高的,亦即L÷R較高者這樣可得較高的效率,R為電感之內部等 ...

功率电感的损耗主要是磁损,多数设计中会比铜损大许多倍。而这个磁损等效电阻,是与L并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感的损耗主要是磁损,多数设计中会比铜损大许多倍。而这个磁损等效电阻,是与L并联的 ...

呵呵
普通dc-dc的话,基本是铜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
普通dc-dc的话,基本是铜损

以铜损为主的普通DC-DC,跑的是几十KHz吧,如十几年前的2576之类,确实,很烂的工字磁芯电感甚至-26环电感就搞定了。目前的应用,频率动不动就是几百K,甚至上M,磁性材料的压力很大。就算系统额定电流下,磁损与铜损相当,实际多数工况下,电流会小许多,铜损按平方的倒数下降;但退出连续模式之前,磁损基本不会减少,故此有磁损大于损损之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以铜损为主的普通DC-DC,跑的是几十KHz吧,如十几年前的2576之类,确实,很烂的工字磁芯电感甚至-26环电 ...

按目前的电感技术,2M以下基本都是铜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按目前的电感技术,2M以下基本都是铜损

如果一定要用到额定电流,也许可能大约差不多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定要用到额定电流,也许可能大约差不多是

额不额定,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额不额定,没有关系

好高深。。。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