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使用ltib导出kernel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5-09-12):
使用命令./ltib m prep p kernal出现如图所示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使用命令./ltib –m prep –p kernel
试试吧......

楼主:
我就是使用的这个命令./ltib –m prep –p kern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使用的这个命令./ltib –m prep –p kernel

你自己看看你截的图,kernel就没有拼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