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6U6 能用串口升级程序吗?

楼主(2015-09-12):
GD32F130G6U6 能用串口升级程序吗?能用STM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升级吗?
该如何操作?

网友A:
1.能
2.不能,GD有自己的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
2.不能,GD有自己的软件的。

谢谢。准备挑起BOOT0引脚看看能升级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挑起BOOT0引脚看看能升级不。

肯定可以的:lol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采用的ISP模式

网友D:
只要会写boot,什么升级之类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E:
楼主没试试,是否STM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能用么?因为F103系列是兼容的

网友F:
串口升级是标配,必须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挑起BOOT0引脚看看能升级不。

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