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PMOS的关断时间

楼主(2015-09-12):
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用PMOS做2.4K的信号传输,测试发现信号的上升沿很漂亮,但是下降沿拖的很长,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关断时间?

说明: 这是一个二总线的设计,即传输信号有传输功率。功率太小的MOS管不适合。

网友A:
模拟放大常用的P—N互补推挽电路可以解决,不知你产品业界惯用否

网友B:
这不是P沟MOS管关断时间问题,是你的MOS管漏极电阻驱动能力远不如MOS管的问题。
要想下降沿也很漂亮,把P沟MOS管漏极负载电阻换成N沟MOS,构成如2楼所说的互补电路。

网友C:
2.4K也要纠结?

网友D:
两线制的总线如果使用P-N推挽的方式,电路结构就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放大常用的P—N互补推挽电路可以解决,不知你产品业界惯用否

还请大侠赐教。
我们是用在消防上的,之前一直使用485,但是接错线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线制的总线如果使用P-N推挽的方式,电路结构就得改了。。

我们是希望电平在24V和12V之间变化。 RX为1时24V,RX为0时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希望电平在24V和12V之间变化。 RX为1时24V,RX为0时12V。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TX 也是如此吧?‘
这样一来,电路上要有个 12V 的稳压。

楼主:
刚才说反了。
二总线主机端的发送TX发送1时时24V,0时时12V。没有数据时保持在24V
从机返回的是电流信号。会将24V下拉。主机检测这个下拉来接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说反了。
二总线主机端的发送TX发送1时时24V,0时时12V。没有数据时保持在24V
从机返回的是电流信号。 ...

这个设计有些怪异。
既然“从机返回的是电流信号。会将24V下拉”,为什么采用P沟MOS来使输出上拉到24V?应该采用N沟才对。

网友A:
开发产品应努力标准化水平,会省去许多麻烦

网友E:
图腾柱驱动

网友F:
这个很好,学习了

网友G:
感觉说的跟要求不一样。

网友H:
你是做成OD门吧,跟普通正相反,别人用的是NMOS,下降沿很好,上升沿慢,唯一方法,降低你的下拉电阻即可,能量消大的,但是下降速率会加快.就是个RC问题.发上升沿的时,PMOS开通的,S与D相通,(RDON小)VCC与线连结,RC很小,上升沿陡,下降沿时,MOS管关的,C与下拉电阻RD进行电荷放掉,RC就大,除非用PP结构,但是你是想要二线制,总线信号要实现线与的硬件功能,只能用OD架构(或许更好的架构).以上说了原因,和改进方式.

网友H:
还有一种方式PP输出方式加一个控制使能脚,使能是输出是PP,不使能是高阻也是一个好方法.增加一路控制信号,因为发送信号是主动的,何时发送是知道的.

网友I:
MOSFET输入等效于电容,电容的充放电使得MOSFET导通和截止,电容充放电越快,通断越迅速
导通速度快,证明你的MOSFET栅极充电速度快;
断开速度慢,证明你的MOSFET栅极放电速度慢。
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加快MOSFET的栅极放电速度考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OSFET输入等效于电容,电容的充放电使得MOSFET导通和截止,电容充放电越快,通断越迅速
导通速度快,证明 ...

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