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的bootloader可以放在flash最后的区域么?

楼主(2015-09-12):
官方例子把bootloader放在flash最开始的区域。这样的问题是app需要重映射中断。我写bootloader是给别人用。当然不希望改动app.所以就问如题目。

网友A:
不能,上电必须从开始执行

网友B:
不行的,上电从开始执行

网友C:
貌似是不行的

网友D:
从后面开始是AVR做法。通过熔丝配置上电从哪开始跑。  还是ARM这种从头开始看起来舒服。

网友E:
可以吧,application起始地址0x00,在application里面跳转到bootloader,任意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吧,application起始地址0x00,在application里面跳转到bootloader,任意地址。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么,在起始位置写个APP,再跳到末尾

网友G:
楼主,你的问题是针对F7吗?
F7的话,启动方式很灵活,可以直接修改选项字来改变复位后的启动地址。
所以你想放到FLASH的哪里都行。

网友H:
不能的吧,上电后不是从开始执行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么,在起始位置写个APP,再跳到末尾

你看楼主要求

网友I:
肯定可以实现.
你可以在APP跳转到BOOTLOADER的代码地址.
但是,这种做法BOOTLOADER应该不叫"BOOTLOADER"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问题是针对F7吗?
F7的话,启动方式很灵活,可以直接修改选项字来改变复位后的启动地址。
所以你 ...

不是针对F7的 ,是针对F103的。 当时是手机发的帖子,只有F7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么,在起始位置写个APP,再跳到末尾

我想先进bootloader.然后进入app

网友J:
应该可以的,中断向量确实需要注意。。

网友J:
补充一下: 我说的是,引导开始后直接跳转,(引导地址应该是相对固定的),然后处理好中断向量

网友K:
F7的话,启动方式很灵活,可以直接修改选项字来改变复位后的启动地址。

F7没用过,这么强吗

网友L:
能,一开始读,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