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大家有没有什么验证过的好的充电管理电路?

楼主(2015-09-12):
最近想弄一个充电电路,充电电压按3节锂电池(12.6V)或者4节锂电池(16.8V)需求,充电电流1A左右,目前我在TI上找到有BQ24703和BQ24773两款,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
不知道如韵的芯片在充电充满状态上准不准,我用过一个凌特的芯片LTC4006,有的芯片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给锂离子电池充电时,又是充电状态引脚不稳定,会跳变,一会高电平一会低电平,导致机器充电指示灯和供电指示灯同时一亮一灭,不知道你推荐的芯片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网友A:
如韵电子的CN3703和CN3704已经量产多年,应用稳定.
你应用LTC4006遇到的问题可能原因是电池接插件接触电阻大,电池老化导致的内阻大,或者电池过压保护阈值选择过低.

网友B:
如韵电子的芯片好评,可以试试。:victory:

网友C:
LZ你好!
    如果是12.6V 1A 的,输入是AC 220V。他充电时产生的热量,考虑过没有?外壳的温升能控制在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好!
    如果是12.6V 1A 的,输入是AC 220V。他充电时产生的热量,考虑过没有?外壳的温升能控制在30 ...

我这个前端还有一个AC电源模块,输出电压15V或18V,不是直接用220V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前端还有一个AC电源模块,输出电压15V或18V,不是直接用220V哦

明白了。

网友D:
可以用一个内置MOS  PSR架构 AC-DC  DIP8封装来制作,而且兼容适配器(带马达及CLASS-D功放负载),需要加QQ:1097053187

网友E(2015-10-29):
本人用单片机加DCDC做自己做的,可以充两串三串四串锂电池,成本也就2块钱。
恒流充电电流可以做到3A(不论几串电池),
有兴趣的找我,本人有几个贴子留了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