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是否先走远距离的连线?

楼主(2015-09-12):
将远距离的线先引出来,然后才走模块电路的局部连线?

网友A:
这不一定  主要看你的器件布局  布局布的好  布线就容易了

网友B:
其实布局完后,线的走向位置基本上就定好后,特别是跨模块长走线的规划
布局完后,建议先把长走线拉好,占个位置,error之类不要管
走好长线后,
不管是多人分板来做(每个人做好自己分的那块就好了,不要担心与其它人电路的连接问题),
还是一个人来做整板(可以很好的提醒自己,当初是那样规划的)
都好

网友C:
我都是先走局部的,
然后在走特殊的,
最后是电源什么!

网友D:
模块化设计,先把局部功能块画完,再走功能块之间的连线,像高速的、容易受干扰的等要优先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