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怎么给Central主机进行升级

楼主(2015-09-12):
据我了解,目前的OAD升级只针对于从机,有没有对Central主机进行升级的应用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f/103/t/ ...

这个帖子也没有讲主机是如何升级的,只是说了OAD升级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也没有讲主机是如何升级的,只是说了OAD升级的原理

主机也需要有控制端,才能用oad升级的,比如手机或者p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也需要有控制端,才能用oad升级的,比如手机或者pc端

但是一般的手机APP或者PC都是以主机角色存在的,要给主机升级不就矛盾了吗,都不能连接,谈不上升级。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行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的手机APP或者PC都是以主机角色存在的,要给主机升级不就矛盾了吗,都不能连接,谈不上升级。有没 ...

主机从机都是相对的,只要代码支持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的手机APP或者PC都是以主机角色存在的,要给主机升级不就矛盾了吗,都不能连接,谈不上升级。有没 ...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IAP代码,来进行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IAP代码,来进行在线升级

类似于bootloader的引导程序是不,这个有难度

网友B:
从机是相对于主机来说的,需要在代码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