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26 例程程序IAR调试,运行不到Main函数

楼主(2015-09-12):
第一次调试Freedom这个板子,网上下载一个KL26代码包,其中有例程是闪LED灯的。在IAR上设置好环境编译没有提示有error。问题:用PE mirco烧到到板子调试后选择“Go”,会一直在以下界面,无法运行到Main()函数,板子也没有实现功能。如图1。

如果选择step into一步一步看,就知道去到图2的start()那,会再跳回开头图1的位置,而且也不能进入到start()函数里面运行里面的内容。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否和link的文件有关系? 第一次调板子,没有什么经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linker设置,路径找个官网的icf文件就OK了。

网友A:
是不是文件夹中间不能有空格?

网友B:
你在main函数中打个断点看看能不能进去,不要在.s中就单步,你单步应该是复位了,因为没有及时关掉看门狗。
另外看看你的.icf文件选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