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在MDK升级的时候升级失败,现在插上USB,灯不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3):
RT,在MDK上升级失败,失败信息显示:communication timedout Emulator....................后面就省略了。之后J-LINK不接电路板直接插USB灯不亮了?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掉固件了。
重刷固件,马上满血复活。

网友B:
升级固件程序吧

网友C:
固件经常出问题,刷下就好

网友D:
应该固件丢失了,重新刷试试

网友E:
不一定非得在MDK上升级啊。升级的方法挺多的。

楼主:
正如大家说的那样,谢谢了

网友F:
楼主的JLINK修好了吗,是固件丢失了吗,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JLINK修好了吗,是固件丢失了吗,怎么解决

修好了,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固件坏了,冲刷的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