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发射功率调整??、/

楼主(2015-09-13):
2430发射功率修改有问题,最大27mA,想改小一点,但是网上所说的方法度不行,请大家给提点建议
MAC_RADIO_TX_POWER_DEFAULT 修改成06都不行,还是27左右发射电流??????

网友A:
还没解决?
上次给你发的那个网页链接,也没帮助?

楼主:
没有,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还是不行,

不用库函数,直接改寄存器试试

楼主:
我试试,估计不行

网友B:
这个跟天线还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天线还有很大关系的。

跟天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功率改小的话,发射距离不受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