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直接给锂电池充电的疑问。

楼主(2015-09-13):
       比如将12V的开关电源和11.5V的锂电池(电池内带充电保护)短接在一起,给设备供电。目的是想在开关电源断电后,由电池给设备供电。                                                                                                    然后问题来了:
                           1:当开关电源给设备供电的时候,此时开关电源可不可以充当充电器的角色同时给锂电池充电。
                           2:直接拿开关电源给锂电池充电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那么开关电源能不能将电池电充满。

楼主:
有没哪位知道的大神,回复下!

网友A:
锂电池11.5V,那应该是3个3.7V的串联了,单个电池充满是4.25V,用12V的电源直接跟电池接在一起,可以充电,但是充不满,你可以做一个或找一个专用的充电器,和锂电池接在一起,市场上有很多满足你要求的充电器。现在回到你的问题:
1:当开关电源给设备供电的时候,此时开关电源可不可以充当充电器的角色同时给锂电池充电。
答:可以。充电器功率要选大一点的
2:直接拿开关电源给锂电池充电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那么开关电源能不能将电池电充满。
答:参考我第一段话

网友B:
不行,
这种应用网上有大把的案例,重新设计吧

网友C(2015-10-21):
不行的. 就你的情况, 电池不能充饱. 而且充电电流不受控, 容易损坏电池.
还是需要使用充电管理芯片.
推荐如韵电子的CN3763,附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