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推荐一款可以采样0~10的AD芯片,便宜点的

楼主(2015-09-13):
小弟做电子产品开发,求推荐一款可以采样0~10V人模数转换器

网友A:
1.分辨率是多少
2.价格范围
0-10V一般是无法直接采样的,因为这个10V的供电电压不好找,你可以分压为0-5V或者0-3.3V,然后选取合适分辨率的AD

网友B:
同意2楼
如果想要便宜一点, 那就别考虑 0~10V 的输入了, 不如变换成0~5V或一下. 用运放甚至电阻就能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辨率是多少
2.价格范围
0-10V一般是无法直接采样的,因为这个10V的供电电压不好找,你可以分压为0-5V或 ...

我是用来做电机保护器的,测量的电流范围很宽 0 ~ 860 A,我现在的方案是用2000:1电流互感器对电流进行取样,然后送到单片机5V的ADC中采样测量。但是这个方案在电流很小时,比如15A以下时,干扰非常大,而且不准,而在750A以上时,超过了5V了,超过了单片机的采样范围。所以想找一款范围宽的。分辨率12位或者16位都可以。价格最好能不超过10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
如果想要便宜一点, 那就别考虑 0~10V 的输入了, 不如变换成0~5V或一下. 用运放甚至电阻就能搞定的 ...

如果分压的话,在小电流时干扰挺大的,我现在用的运放很普通的,MCP6004,不知版主有没有好的办法给小弟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款  我们还有24 位  AD 的   够你用了   QQ 394233008

你这个是单片机吧

网友B:
通常运放只能接成放大电路, 所以可以先电阻分压后接成跟随器的电路.
至于选择运放, 你还得根据信号精度和带宽要求来选择.

网友D:
这个最好是吧电压按比例降下来测量比较好。

网友E:
直接采集的就是0~10V的电压的芯片,这个信号范围是很大的。

网友E:
价钱上不会便宜的,芯片的特性就决定了,若考虑降低成本的设计方案的,可以将要采集的电压信号的有比例的缩小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我也没怎看到的,这么大范围的芯片不太好找的。

网友F:
我要对电流值进行采样,该怎么做呢,大神们

网友G:
楼上有几位的意见很中肯的,需要适当缩小电压范围的。

网友H:
电压按比例降下来测量

网友I:
0~10V可以先分压在采样

网友J(2015-10-23):
ADI的AD7732,AD7734,AD7738,AD7739,都是24位的,价格比较贵。TI和ADI都有16位的采集0~10V的,上官方的技术论坛发帖询问就好了!

网友K:
如果分压的话,小电流时干扰会比较大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分压的话,小电流时干扰会比较大的

你要一次性0~10V的确很难找,你可以考虑0~2V的,超过2V衰减1/2
考虑内部PGA,这样范围就可以改进了,就跟万用表自动量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