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的屏蔽地怎么引出?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不存在什么“屏蔽地”的概念,DCDC也不存在什么XY电容,只有“参考地”。有的DCDC电源可以人为指定参考地,而多数正电源以负极做为参考地,负电源以正极作为参考地。

网友A:
如果DCDC有屏蔽,则屏蔽接参考地。

网友B:
果断接参考地就好了

网友C:
接在参考地~

网友D:
DC/DC,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屏蔽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DCDC有屏蔽,则屏蔽接参考地。

隔离的DCDC屏蔽接哪个参考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隔离的DCDC屏蔽接哪个参考地?

看前帖的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隔离的DCDC屏蔽接哪个参考地?

隔离DCDC,不是有变压器吗,变压器两边的地不同就, 两地之间用高压电容电连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长见识了。那屏蔽地我直接拉到输出的GND上算了,输入和输出地用高压电容连接?